我的H3-3D云台也间歇性偏头,看来不是个案,来看视频

楼主(2014-04-15):
这个云台初测让我很是惊艳,特别是高空悬停时候,简直就是一个空中三脚架的效果,太稳了。

不过,今天晚上再次测试,发现问题了,——会间歇性偏头,下午看了一个朋友也这样,看来不是个案了:

网友:
就像Naza V2 抽风一样,偏偏头也很正常,Dji的特色吧!

网友:
偏头不舒服

网友:
这云台居然这样!无法用啊

网友:
怎么会这样啊,太严重了,关切中。

网友:
厄……这都可以???

网友:
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网友A:
好像 在调参软件里 将水平方向电机的功率 加大点 应该是参数设定的问题

网友:
关注问题,云台还在路上的怕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 在调参软件里 将水平方向电机的功率 加大点 应该是参数设定的问题

真会瞎扯淡。。。。 你当是开源云台呢。

网友:
我的h3-3D 用灰色硬减震就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换白色就不会有,应该和震动有很大关系.归根到底还是DJI 的程序在抑震上要做调整.

网友C:
楼主你好!
如果在确认安装了抗干扰板,防脱落件安装正确,固件也升级到了最新。导致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厂的问题!请直接联系我我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QQ:2355602804

网友:
上一代也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会瞎扯淡。。。。 你当是开源云台呢。

猩猩老弟看你的头像就想乐,你咋不把那飞机换成精灵呢那样就经典啦,符合你的心绪啦

网友:
我的H3-3D情况跟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厂问题,请联系我确认问题。QQ:2355602804.

技术您好,我想了解一下精灵2 3D云台套装的那块过滤板的具体作用和接线方法(需要注意接线方向吗)万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防脱落件安装正确,您是否安装了4个防止脱落件!
只要对角装2个就好,安装左后和右前的,如果您安装了右后就会抽风!
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