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基础感度与姿态感度分别在那里呢??

楼主(2014-04-15):
弱弱问一下,基础感度与姿态感度分别在那里呢??
不好意思,搞不太懂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你用的是什么飞控

网友B:
调参软件里滴!

网友C:
在调参软件里设置

楼主:
还没有人回答到哦

网友D:
地球人都是在调参软件那里设置,建议你屈就一下

网友E:
你把软件解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