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的逆袭——通用狗台改200-250g卡片机云台实战

楼主(2014-04-16):
     上个星期入手了318元的通用狗台,因为本人用的山狗航拍,感觉效果一般,没有卡片相机清楚,刚好朋友有一台尼康S9300不经常用,就想把云台改一下能挂200g左右的卡片相机就满足了。结果云台原配的2208 70T云台电机扭力不够,根本带不动。就在X宝上找看有没有合适的云台电机,找来找去主流的盘式云台电机最多,都能带微单,但一个电机就两百多甚至更贵。最后选定了两款:一款无牌4008云台电机120一个:

但重量太重了。另一款2212 80T 却只有50g,因为屌丝一个,估计未来两三年买不起微单,所以能带动卡片机就很合适了,还减轻云台重量和改造费用延长飞行时间,所以选了2212电机。
假如一开始就奔着200g左右卡片相机买的话,最具性价比的卡片云台只需470,加运费就500.

       下面是测试结果
先改云台,尼康S9300长十二厘米多,预留13厘米。

2212比2208高一截

先用索尼卡片式

相机参数

原来狗三电机参数

3S电池参数

110g索尼卡片测试

云台参数

模拟250g相机测试,用到了3S 2200mah电池,2208电机两个(上图有参数为证)

250g相机云台参数

调参的时候要根据相机重量设置电机功率,250g满功率测试30分钟电机45度左右,但稳压版发烫,所以稳压模块也要根据所带的设备来选。电机功率150 130稳压模块温度正常微温。
因为朋友的尼康带出去旅游要10天后回来,我不得不先用山狗拍,又对带山狗进行调试。

因为山狗太轻要配重不然怎么调都抖

山狗试拍

      总结:这次改装还不完美,因为今天电机才到,各项参数还没调完美,还没上天试机,但我想模拟测试没问题试拍也不会有啥不能解决的大问题。为了分享喜悦就先发出来给大家看。在模拟测试中发现相机还是重,原配的减震球偏软,我想要换成硬一点的或者8-14个减震球实际拍效果会更好。

网友:
动手能力强劲

网友A:
出镜时注意你的着装

网友B:
继续关注,我也准备改,卡片机没有那么重吧,我记得TX100加电池才150G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镜时注意你的着装

已经退役了,可没泄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关注,我也准备改,卡片机没有那么重吧,我记得TX100加电池才150G不到

大部分好点的卡片相机就在200g上下,我准备用尼康S9300,215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部分好点的卡片相机就在200g上下,我准备用尼康S9300,215g

顺便请教哈,横滚我用2212电机,俯仰我用2208电机,带150g的卡片机带的动么?动作大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电机力量小了导致云台歪脖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哈,横滚我用2212电机,俯仰我用2208电机,带150g的卡片机带的动么?动作大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电机 ...

还是用2212吧,保险点免得带不动再买。因为每个相机大小形状不一样,重心也不一样,我测试重量是够了,但因为电池体积小重心低所以90度俯仰没问题,要是换成长10-12cm高5-7cm的卡片机,随着俯仰动作重心会向相机顶部偏移扭力不够就不能完成90度俯仰平拍大地,能保持30度范围的俯仰水平就不错了。

网友:
高手,顶一个

网友:
我的蜻蜓3轴云台让我给改成tx100云台了,非常好 哈哈,

网友:
我只能收云台稳不稳跟板子有关跟结构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