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D10的天线可以拆下来,为了加功放而又不暴力改装控,可以买个白的天线装到黑色吗

楼主(2014-04-16):
如题,求教

网友:
黑色的要改里面的

网友A:
不用这样复杂,加个这个就行。低损耗IPX(UFL)转RP-SMA头AP路由器改裝外接天线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样复杂,加个这个就行。低损耗IPX(UFL)转RP-SMA头AP路由器改裝外接天线转接线。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样复杂,加个这个就行。低损耗IPX(UFL)转RP-SMA头AP路由器改裝外接天线转接线。

IPX头和SMA头各有0.5db左右的衰减,看质量,差的衰减可能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X头和SMA头各有0.5db左右的衰减,看质量,差的衰减可能更大。

谁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