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 3轴模式正常切换至6轴起飞即左倾没法飞起来,求教

楼主(2014-04-16):
如题突然6轴不能飞了,有人和我一样情况吗,3轴一切正常,真奇怪

网友A:
请放平后上电 ﹃_﹃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放平后上电 ﹃_﹃〣

上电的时候有放平啊,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大齿轮是否没有到位,震动也会对六轴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大齿轮是否没有到位,震动也会对六轴产生影响

震动还好吧,3轴飞行完全没有问题,只要遥控上一切6轴,油门一推还没飞机起来就就往左侧倾斜了然后主浆打到地上根本没法飞起来

楼主:
重新装了大齿盘又好了,真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装了大齿盘又好了,真奇怪

还是震动的问题,6轴陀螺仪很敏感的,对震动要求很高,原厂的双面胶很特别,千万不要轻易换掉

网友:
我买来第二天6轴就不能飞了,进入悬停设置多次,都没有解决,反正不飞6轴,随他去吧

网友:
新买的V977还没到货希望不会让我失望

网友:
我的977刚到,也这样,6轴模式下一加油门左右舵机就推到底,3轴可以正常飞。刚才问了店家,店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叫我检查大齿十字盘都没问题,3轴模式都很正常很灵活。明天问问厂家的技术人员,不行就不飞6轴吧,虽然不冲着6轴,但听说6轴很稳可是没得飞还是有点小遗憾。

网友:
取下头罩看了看把电路板的线拨了拨换了块新电池又能飞6轴了,诡异啊。6轴飞起来真爽,像锤子机,又比锤子机顺滑,反应恰到好处,除了顺滑找不到什么别的词来形容,爽,大爱

网友:
飞了下三轴比想象中好控制,有大飞机的感觉(新手只飞过模拟器里的大飞机),不乱串,惯性适中,很稳
因为想玩航拍买个小直机练习航线,没想到6通小直机飞起来这么爽,比911好玩多了

网友:
977开箱有个警示说明。专门提到齿轮松动对6轴模式有影响,还请大家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