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电池的S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16):
提问。电池的S代表什么意思?几S几S的是什么意思?还有C代表什么?一般亚拓600N用什么接受电池就可以?

网友A:
亚拓600有UBEC给接受供电,几S代表有几块电芯串联,C数是放电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600有UBEC给接受供电,几S代表有几块电芯串联,C数是放电倍率

谢谢。那么600N选择电池怎么选择呢?

网友B:
额……新手直接上600N……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新手直接上600N……

已经上了。。。现在就少了接受电。麻烦推荐

网友:
买了大奔,再考驾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了。。。现在就少了接受电。麻烦推荐

我的电池都是自己焊的……不买成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了。。。现在就少了接受电。麻烦推荐

电调不能直接供电的话就用UBEC,几十块钱一个,不贵

网友:
土豪的影子

网友C:
2S接收电+亚拓二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接收电+亚拓二合一

谢谢你了。。。。

楼主:
不是啦。。。以前飞小机的

网友:
再偷经验。

网友D:
s表示电池串联的个数,6s就代表6块电池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s表示电池串联的个数,6s就代表6块电池串联

谢谢谢谢。太谢谢谢谢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太谢谢谢谢了。

你可别以为是说6个整块电池串联到一起哈,是指一块电池里面的电芯数量……看你问的问题比较业余特别提醒你一下…… 已经知道了的话就当我顶帖~
我新手班门弄斧说一下,不过你这个问题问得和装备比显得太业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别以为是说6个整块电池串联到一起哈,是指一块电池里面的电芯数量……看你问的问题比较业余特别提醒 ...

谢谢您了。呵呵。。现在飞的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呵呵。。现在飞的还不错。

那是我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我献丑了……

没有,没有。我需要你们啊。慢慢增长知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我需要你们啊。慢慢增长知识。

我也新手一起学习
不过你入门就600的太有胆量了~

楼主(2014-05-16):
引用 网友E:
我也新手一起学习
不过你入门就600的太有胆量了~

这东西还。摔了修。呵呵。不存在胆量问题。呵呵。

楼主:
难道不知道电池S代表什么的不止我一个?呵呵

楼主:
升级啦。。。升级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东西还。摔了修。呵呵。不存在胆量问题。呵呵。

那就是不差那几个钱了,穷屌丝玩飞越450的羡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不差那几个钱了,穷屌丝玩飞越450的羡慕中……

不是说小飞机不好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不差那几个钱了,穷屌丝玩飞越450的羡慕中……

前段时间是3GX又买了个APS感觉没有意思。把APS拆掉。金鱼尾严重。实在搞不定。后来看了MB的视频。入手了一台MB。现在在路上。还没到。呵呵。准备换上MB。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小飞机不好飞的吗?

跟大机比是不好飞,但更提高技术的同时炸鸡成本低啊~而且相对安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不知道电池S代表什么的不止我一个?呵呵

似滴似滴!额也是菜鸟 一无所有 ,只有一个坏JJ玩具还没修好!

网友:
必需学习的知识

网友F:
我只知道3.7V 的是1S,7.4V的是2S,11.1V的是3S,其他的楼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知道3.7V 的是1S,7.4V的是2S,11.1V的是3S,其他的楼下解答。

你这样描述特别不准确。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描述特别不准确。呵呵

愿闻其详,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