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DFC横轴窜动

楼主(2014-04-16):
亚拓450DFC横轴安装完后,在中联上左右有一点窜动,感觉轴有点长,不知道是不是正常,难道设计上就允许有这个间隙?我的500就不这样,求解!

网友A:
大桨夹里边止推轴承和普通轴承之间有个垫片的,是不是忘了放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夹里边止推轴承和普通轴承之间有个垫片的,是不是忘了放进去了

完全按照示意图装的啊,飞起来也没有感觉不好。

网友:
加个垫片。

网友:
左右有虚位是不正常的,低速的时候会有震动,高速甩平衡了就没事,我也试过,不过是原装的横轴炸断了,换了个副厂的,发现是比原厂的长0.4mm,这0.4mm就是从桨夹里的推力轴承出来的,标准好像是3.5的厚度,亚托的原配就只有3.3,后来换上3.5的就没虚位了

网友B:
可能是有放墊片,但數量放的不夠
正常是不應該會動的,以免造成多餘震動及螺距不準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放墊片,但數量放的不夠
正常是不應該會動的,以免造成多餘震動及螺距不準等問題

我下次多加两个垫片试试。

网友:
首先,看下,是不是,装的,问题,不是的话,检查,(横轴),(横轴螺丝,是不是,过长,)垫片,是否,没垫。

网友C:
螺丝拧到位了吗?不要忘记打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拧到位了吗?不要忘记打螺丝胶

加胶了,也拧到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胶了,也拧到位了。

还认真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认真了,呵呵

干啥事都得认真不是?

网友:
桨夹和中联之间也有垫圈的,是否少装?

网友:
继续检查

网友(2014-07-14):
大桨夹里边止推轴承和普通轴承之间有个垫片的

网友:
我的也有,自己手工打磨一对垫片放进去就解决了

网友:
类似问题谁都有点'小飞机就这点烦

网友:
串动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2014-08-15):
遇过横轴窜动的问题,我会把轴磨短

网友:
我的450L横轴也微量窜动,这是正常的吧?(没有少装任何零件,螺丝是紧的)
我飞起来也没有问题。

网友D:
我的450也是这个问题也是按标准装的,飞起来也没问题,所以就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