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4112及恒力4822用在H4上如何

楼主(2014-04-16):
本人想用在H4机架上,起飞总重用4S电池在2900,用6S电池重量在3200左右,机架最大可以上15寸桨,用好盈铂金30A电调,希望用可以4S和6S电池都可以使用,毕竟4S会更加节约成本啊。另外也希望航行时间尽量长,现在很纠结恒力的4822KV570、朗宇4108S、朗宇4110S、朗宇4112S几款电机,请高手赐教用那种电机和桨配置可以达到航时尽量长?

网友:
我的ATG650 4822KV570 4S5100mah 1455桨 起飞重量2500g,13.6V 保护电压飞航线15分钟

网友:
差不多的价钱 显然选择郎宇 不要选择恒力源 电机很容易产生振动和不平衡 维修还相当不规范 喊价太高 一个破转子要80

网友:
我目前用4110S 非常好用 动力很强 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机太重了 自重高性价比就低一点了

网友A:
狼语4112数据有虚标的感觉。然后就是先有4108和4112,后推出4110的  我同楼主一样在纠结这个问题···4112如果真有数据那么好的话,400kv那个很正,4  6s通用。但是····目测虚标····怎么可能400kv比 320kv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语4112数据有虚标的感觉。然后就是先有4108和4112,后推出4110的  我同楼主一样在纠结这个问题···4112 ...

我还是看见数据,发觉4112KV400的效率非常不错,就是不知数据的可信度怎样,希望有用过的朋友测试告知!我看数据后的选择顺序是4112S KV400,X4108S kv380,X4108S KV480,我的设计时间在2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看见数据,发觉4112KV400的效率非常不错,就是不知数据的可信度怎样,希望有用过的朋友测试告知! ...

买4110

网友B:
4110自重太大  我一直用4822很好

网友C:
楼主是玉兔的粉丝呢,,哈哈,头像都是玉兔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10自重太大  我一直用4822很好

我目前手上4822KV570的,现在配的1238的桨,起飞重量在2500,飞行总电流在24A,飞行时间约12分钟,4822KV570咨询厂家建议的就是配1238的桨效率最高,我觉得这个时间达不到我的预期20分钟。另外,请问用的多少KV配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玉兔的粉丝呢,,哈哈,头像都是玉兔一的,,,

是的,确实是玉兔的照片,这是我入魔的第一个多轴飞控!所以一直保留为头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手上4822KV570的,现在配的1238的桨,起飞重量在2500,飞行总电流在24A,飞行时间约12分钟,4822KV ...

我4822配1555的桨 飞行时间比1238多5分钟 kv390的 6S

网友D:
4110 400kv 和4822 390kv 都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4822配1555的桨 飞行时间比1238多5分钟 kv390的 6S

哎,我早起玩6轴的时候弄了6个4822KV570的,只能用3-4S的电池,效率也不咋的,真是鸡肋啊

网友E:
4S  和 6S的 效率  不用比了吧

楼主又想时间长    怎么放弃6S 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110 400kv 和4822 390kv 都是不错的

这俩我都用过、还是4110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4S  和 6S的 效率  不用比了吧

楼主又想时间长    怎么放弃6S 电源

主要是现在手上有很多4S电池,以后逐渐过渡到6S,因此希望电机可以兼顾4S-6S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手上有很多4S电池,以后逐渐过渡到6S,因此希望电机可以兼顾4S-6S哈。

兼容是做不到尖端的

4S   KV值高  转速快  带小桨  耗电大

6S  KV低  转速慢  带大桨 扭力大   耗电相对低很多  留空时间 也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俩我都用过、还是4110靠谱

我现在也升级4110了,不过4822还是挺高性价比的啦

网友(2015-02-04):
4110希望有魔友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