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PM2.6+6HGPS 怪现象呆

楼主(2014-04-16):
本人纯新手一枚,入某450机架,飞控是APM2.6+6H GPS,按泡泡老师的视频安装,各种调整做完后(摇控器、加速度等),可以解锁,但发现油门到最大时,电机输入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并且油门到中间和到最大,电机输出没有变化,求指点。谢谢各大神。

楼主:
泡泡老师在吗??

楼主:
补图片一张。

再次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电调行程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做了么?

做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通道5的最低飞行模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5的最低飞行模式是什么

设置如图。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5的最低飞行模式是什么

切换模式时,电机转速稍有变化。

楼主:
谢谢关注,这个样子,肯定飞不起来的, 当当风扇还差不多,呵呵。

网友C:
看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871&page=1#pid12341764,你这个现象应该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871&page=1#pid12341764,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871&page=1#pid12341764, ...

谢大神,解决了。

楼主:
Advanced Params-Throttle Maximum(THR-MAX)这个选项改为1000就OK了,原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是250,难道知道我是250才设了个250,呵呵。

再次感谢各大神。

网友D:
数据被你调乱了。方法有二种:
一、清除EPPEOM,终端--连接--SETUP--回车--ERASE--回车,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二、刷汽车,再刷回多轴,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被你调乱了。方法有二种:
一、清除EPPEOM,终端--连接--SERUP--回车--ERAST--回车,所有校准重新 ...

谢谢您的指导。清除EPPEOM一下重新校准再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飞机在地面连接电脑的,或者没有装桨,或者用手按住飞机在测试的,,,如果是的话,就没是,,,因为你的飞机没在动的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但如果你在空中飞的时候,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的了,,当然,,定高模式又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