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传接收图像有干扰,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16):
录像正常,但是通过
图传
到地面显示器就出现斜纹横纹,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和我一样

网友B: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没遇见过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距离远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频段问题

楼主: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C:
个人猜测 可能是遥控或者其他信号干扰绕,试试用锡纸保护一下 或者是电源不稳产生的波形 加个稳压模块试试?

网友D:
控有没有加功放,2.4g?433?有的话会干扰图传接收信号的。没有的话图传发射加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
我的图传与JJ使用单独电源,只有一个俯仰通道使用接收机,无功放无稳压无DIY.
请问楼上,滤波电容加在哪里?

网友E:
我的原来也是有干扰,把摄像机和图传分开供电就好了。另外有些降压模块干扰严重。
先有电池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