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80直机,开3D猛震

楼主(2014-04-16):
新机调试好,普通模式飞行,机尾组出现金鱼尾,把感度调到50才没出现金鱼尾,感度高一点都会有,但自旋反应很慢,有什么解决方法?还有3D模式油门曲线是V字型,,螺距3D曲线是斜直线,一开3D整个机震的很猛,立马打回普通模式,还好新机没炸!,,请老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装的不合适,有震动的地方!
检查各部分,尤其蟹爪、轴传部分!

网友:
好机·3d油门V线90 80 90都很猛了,设多档100 90 100感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的不合适,有震动的地方!
检查各部分,尤其蟹爪、轴传部分!

尾件都检查过了,感觉好像是滑顺过头了!轴传应该是没问题的,怎么感度高一点就有呢,调低了就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件都检查过了,感觉好像是滑顺过头了!轴传应该是没问题的,怎么感度高一点就有呢,调低了就没事

还有顺滑过头的啊,发个视频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顺滑过头的啊,发个视频看看先

尾波箱滑块貌似轻轻动一下都能滑,是不是该再稍微锁紧一点呢?照个相也看不出啊

网友C:
锁尾的金鱼尾只能降低尾感度,直到没有金鱼尾为止。开3D直机猛振的问题最好解决了,其原因就是你的普通油门曲线与3D油门曲线不重合度太大,减小重合差或使两个曲线在60%以上完全重合,开3D就没有振动了。当然也包括螺距曲线,让普通螺距与3D螺距在正螺距以上完全重合,这时开3D是一点振动也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尾的金鱼尾只能降低尾感度,直到没有金鱼尾为止。开3D直机猛振的问题最好解决了,其原因就是你的普通油门 ...

普通油门曲线是斜直线,3D模式是V字型曲线       螺距曲线:普通油门是斜直线,3D曲线:斜直线,,,需要怎么调呢?

网友D:
楼主我的机子和你一样也是新机,我现在感度60,也是震动大金鱼尾,我用的是3GX,想拆了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机子和你一样也是新机,我现在感度60,也是震动大金鱼尾,我用的是3GX,想拆了重新安装试试。

我的是稍微有点金鱼尾,没震动!!开3D才震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稍微有点金鱼尾,没震动!!开3D才震动

我开50普通当然不震了,但50这感度太低,像我们新手这样应该想办法排震,还有要把螺丝全部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开50普通当然不震了,但50这感度太低,像我们新手这样应该想办法排震,还有要把螺丝全部升级了。

嗯,调到50感度,自旋有点慢!我估计是尾轴转中间那个轴承没到管子的中间点,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两台450L都是这个样子  怎么调都是有一丁点金鱼尾,除非把感度调低了就没有,好郁闷

网友:
开3d把小震动放大了,要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调到50感度,自旋有点慢!我估计是尾轴转中间那个轴承没到管子的中间点,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两台450L ...

我有个朋友调机能上70,这个水平不是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稍微有点金鱼尾,没震动!!开3D才震动

金鱼尾说明了什么?说明尾舵机在不停的高频率往复工作,舵机长时间处于高频率往复工作,其使用寿命会大大缩短,最快的几个起落下来就会损坏。所以一定要消除金鱼尾,让舵机安静的工作,尽可能的避开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鱼尾说明了什么?说明尾舵机在不停的高频率往复工作,舵机长时间处于高频率往复工作,其使用寿命会大大 ...

你说的尾舵机一直在轻微左右往返,是要调控呢?还是要调舵螺仪呢?我的是K8舵螺仪,调哪里   机尾组件及其它部件都已经排除了!!!麻烦前辈指点一下!让小弟有所感悟,谢谢!

网友E:
降低感度就完了……只要尾巴正常无视感度数值高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尾舵机一直在轻微左右往返,是要调控呢?还是要调舵螺仪呢?我的是K8舵螺仪,调哪里   机尾组件及 ...

降低尾感度,如果软件中可以降低尾感度就在软件中调,如果软件中不能调就在控内调,降低到没有金鱼尾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尾感度,如果软件中可以降低尾感度就在软件中调,如果软件中不能调就在控内调,降低到没有金鱼尾为止 ...

这个是很简单啊 我已经降到50%,金鱼尾就没有,但是自旋比较慢啊!有点不习惯!超过50%一丁点,金鱼尾抖会出现!我只想知道软件哪里可以调这个?都是英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低感度就完了……只要尾巴正常无视感度数值高低

无视了感度值,自旋很慢的,现在都是50%感度,没出现金鱼尾,调高一点都会有!还有没有其它办法,感度高点,又不出现金鱼尾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视了感度值,自旋很慢的,现在都是50%感度,没出现金鱼尾,调高一点都会有!还有没有其它办法,感度高 ...

自旋慢和感度没关系……要自旋快提高自旋速率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很简单啊 我已经降到50%,金鱼尾就没有,但是自旋比较慢啊!有点不习惯!超过50%一丁点,金鱼尾抖 ...

自旋速度慢可以调软件中“尾偏航比率”,增加比率自旋就快。(在软件首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旋速度慢可以调软件中“尾偏航比率”,增加比率自旋就快。(在软件首页)

尾偏航比率是往高的数值调,还是低的?遥控器已经是50%没金鱼尾了!!!是不是不用再调控了!!前辈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旋慢和感度没关系……要自旋快提高自旋速率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还是要排震,排震是无副翼的重中之重啊,再看看各种齿的咬合是不是过紧吧,这个也会放大震动的。
而且你的集体螺距没在80-120的范围内,必须要设到范围内,这是VBAR控制回路的工作范围,参数都是根据这个范围设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偏航比率是往高的数值调,还是低的?遥控器已经是50%没金鱼尾了!!!是不是不用再调控了!!前辈说一 ...

往上调,控内的尾感度如果没有金鱼就不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上调,控内的尾感度如果没有金鱼就不用动了。

开3D,整个机子猛震,请问前辈能说一下大概 普通油门曲线 3D曲线怎么调比较好!!还有螺距普通曲线  3D曲线!!我算是新手刚考驾照,请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3D,整个机子猛震,请问前辈能说一下大概 普通油门曲线 3D曲线怎么调比较好!!还有螺距普通曲线  3D曲 ...

要想开3D直机不振,螺距曲线在+螺距在一致,油门曲线在50%以尽可能一样,这样开3D直机就不振了。
推荐油门曲线:普通模式0  30  60  70  80,3D油门80  70  60  70  80。螺距曲线:普通模式-2  -1  0  +5  +10,3D模式-10  -5  0  +5  +10。

网友(2014-05-29):
楼上各位的建议很好,我刚调低了感度,消除金鱼尾。第一架T-REX 250 PRO DFC 终于飞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