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比较牛逼的飞控都是用的什么控制算法

楼主(2014-04-16):
目前看了WMC 和APM  就是单纯或改良的PID大疆感觉是某种自适应算法,但是也不是100%保证不震荡不翻滚

自己不是控制专业,自动控制原理看了一遍,感觉用处不大。
自己感觉需要积累多种控制策略,多种方法

网友:
用自己的控制算法,自己就认为是最NB的

楼主:
这是啥软件,只用过 matlab

网友:
我也要看自动控制原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啥软件,只用过 matlab

控制律构建器STA3x Constructor 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律构建器STA3x Constructor 3.4

能自动辨识,生成代码么,能推荐点什么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自动辨识,生成代码么,能推荐点什么资料看看

http://www.uavstar.com/Products/Autopilot/Autopilot_c.htm

网友B:
基本是PID控制,适应范围比较宽

其它的控制方式需要建立数学模型或者系统参数辨识,通用性差,只能用在确定型号,系统性能参数确定的机器上。但是优点是不言而喻的,飞行性能和稳定性远好于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PID控制,适应范围比较宽

其它的控制方式需要建立数学模型或者系统参数辨识,通用性差,只能用在 ...

最近把控制阶数加了一阶,加了角加速度反馈,效果很不错,稳定性好很多,看了别人的代码,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不是现在都用四元数么

网友:
这个软件有教程么,那个控制器上大10w,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