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KBAR 设置的相关问题 望各位赐教

楼主(2014-04-16):
所飞机型:亚拓450L

三轴陀螺仪:山寨KBAR
飞行科目:基础悬停
技术状况:minicp改450L,三面悬停尚未过关

求教内容:
如图:
一是关于主旋翼风格、敏捷度、陀螺增益 合适不?新手练习悬停该怎样设置?
二是尾旋翼 偏航比率、陀螺增益合适不?新手练习悬停该怎样设置?
三是自动微调是否激活?何时解除?
四是其他中的激活通道参数使用不?这部分不解。
先谢谢各位。

KBAR首页

KBAR首页

网友:
跟楼主的风格 敏捷度一样 不过自动微调没有开~!

网友:
百度VBAR找刘大川文章

楼主:
谢谢各位,刘大川先生的文章 看过几遍 因缺少实践 有些未理解。

网友:
对悬停来说,敏捷度影响最大,在控上相应的设置就是副翼和升降的曲线。其他参数影响不大。

个人见解!

网友A:
这个只能试,将风格上调至120,敏捷度80-90可以,陀螺仪增益60是可以的,如感觉不稳可以再向上调。调机吗,不是一次成功的,要多次上调或下调,感觉满意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试,将风格上调至120,敏捷度80-90可以,陀螺仪增益60是可以的,如感觉不稳可以再向上调。调机吗, ...

想请教一下 风格决定手感吗?120跟60 主要有什么区别。。

网友:
对新手主要设稳,120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 风格决定手感吗?120跟60 主要有什么区别。。

新手飞直机越稳越好,所以可以将风格调到120,直机在这个数值上是很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格越高机体越稳,敏捷度越高做翻滚越快

敏捷是不是等义升降副翼的行程啊?

网友:
一、二就这样就行
三、自动微调勾选后,要在油门杆最高位接电进入该模式,起飞后进行自动微调校准飞行,降落后油门杆最低位完成自动微调,然后就可以去掉勾选以免误入自动微调模式
四、感度通道要激活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 目前如此设置

KBAR首页

KBAR首页

网友:
没风的情况下主旋翼的陀螺增益也可以调高些,增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