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显示器跟接收一体的好还是 分开的好呢? 还有显示器两根天线和一根天线有区别吗

楼主(2014-04-16):
(无正文)

网友A:
分开或者一体 完全看自己喜好 两根天线一个蘑菇一个平板相当于范围和距离兼顾 脱离蘑菇的范围平板就工作  自动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或者一体 完全看自己喜好 两根天线一个蘑菇一个平板相当于范围和距离兼顾 脱离蘑菇的范围平板就工作   ...

那 四轴上面的  发射用什么天线呢?原装的?还是蘑菇天线呢?????      我想请教下蘑菇天线是怎么发射信号的原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四轴上面的  发射用什么天线呢?原装的?还是蘑菇天线呢?????      我想请教下蘑菇天线是怎么发 ...

原理自己问百度
发射端用蘑菇 主瓣范围更好

网友:
鹰眼  瑞视,不解释。。。。。

网友:
一体的方便点

网友B:
我的是如下图所示、

网友C:
我也在关注 两个天线的一体的,据说电池内置的只能40分钟

网友:
果断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关注 两个天线的一体的,据说电池内置的只能40分钟

40分钟时间也少的,  飞行器两块电下来就半个小时了。     每次出去 等于只能飞 2个电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分钟时间也少的,  飞行器两块电下来就半个小时了。     每次出去 等于只能飞 2个电池啊

是啊,所以买一体的也要考虑可以外接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分钟时间也少的,  飞行器两块电下来就半个小时了。     每次出去 等于只能飞 2个电池啊

不过大多数时候40分钟也够了,毕竟看屏幕飞40分钟,真心累死啊!飞到位再开机,然后及时关

网友:
两者接收效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关注 两个天线的一体的,据说电池内置的只能40分钟

电池内置我做的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内置我做的4小时

你的显示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如下图所示、

这个是ISP显示屏吗

网友:
我也纠结这个问题,要一体的还是分开的,要高亮度的还是要ISP的

网友:
爱图仕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