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轴雕刻机。。

楼主(2014-04-16):
俺的双轴雕刻机!!可惜是木工雕刻专用的,不知道拿来雕碳纤板效果怎么样,,如果可行的话,那就自己雕板子!!

网友A:
机子不错,房子嘛就............

网友:
楼主明显搞广告的 ~~~~~

网友B:
雕木头的   只要点击功率够  就OK      一次割不开     深度 调低  多进2次刀~~~~~  我那个 机器 雕   大理石都可以!!!!! 然后告诉你  碳纤维板的硬度 不高 是 韧性好~···    能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木头的   只要点击功率够  就OK      一次割不开     深度 调低  多进2次刀~~~~~  我那个 机器 雕   大理 ...

刀用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不错,房子嘛就............

呵呵,。寒舍 确实简陋。不堪入目吧。

网友:
好机器阿...

网友C:
刻纤维板最好用玉米棒铣刀,刀刃数量多,而且转速要高一些,这样板材切割后的侧边平整不会有毛边

网友:
随便雕    这个干铝都没问题 真的    参数稍微改一下好了

网友D:
LZ开门厂的吧。我也做这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开门厂的吧。我也做这方面的

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刻纤维板最好用玉米棒铣刀,刀刃数量多,而且转速要高一些,这样板材切割后的侧边平整不会有毛边

恩。我看他们好多都是用玉米刀洗的

网友:
同行,必须的

网友E:
怎么大的机器 要加工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大的机器 要加工什么呀?

加工木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