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壁虎45A电调的定速怎样设置??

楼主(2014-04-16):
一直用壁虎电调,还坏先不说,至少一直没出过问题,和卫星接收的兼容性不错,想尝试下这款电调的定速功能,不知道油门曲线怎样设定?电调的说明书太简单了。

网友:
电调开启定速模式下  油门应该在一条线  比如普通最低点应该是0 后面应该一样 例 0 50 50 50 50  在特技模式下 全部在一条线 例如 70 70 70 70 70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A:
我也正在试,现在在等6s电池到位。。。据说这个定速主要是给油门补偿,因此不能用摇杆来控制油门,所以油门我感觉也是应该设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试,现在在等6s电池到位。。。据说这个定速主要是给油门补偿,因此不能用摇杆来控制油门,所以油门 ...

根据说明书,应该是油门一条线,没带说明书,改天试试,到时候咱俩再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