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帮忙看下

楼主(2014-04-16):
架子飞越650,电机dys4215,电调蜘蛛40a,1245浆,飞控现有naza不带gps
apm2.6 6mgps 电池有个8000 6s的,感觉太大了,飞不起来,是上4s还是6s?200的图传,狗台和鹰眼,麻烦看下怎么办

网友A:
这个电机支持6S电池,桨换成1455碳桨效率要换高得多应该带的动6S 8000mah的,鹰眼用狗台要配重不然太轻了云台调不好,论坛里有鹰眼用狗台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支持6S电池,桨换成1455碳桨效率要换高得多应该带的动6S 8000mah的,鹰眼用狗台要配重不然太轻了云 ...

我那电调和电机支持1455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电调和电机支持1455浆吗?

蜘蛛系列电调支持3S-6S ,650机架最大支持1455桨间距还有10cm,电机要你自己飞飞1238或者1455看电机和电调温度正不正常效率好不好,因为我用的4822KV570,就是自己试了试,厂商给的参数是理论值不够准确

网友:
配置前面解释的挺清楚。但就算你这个配置也是一样能飞起来的。

网友:
看我头像的那个  10400毫安的带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