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技术和各位高手,双图传如何配置?

楼主(2014-04-16):
请问dji技术和各位高手,双图传如何配置?我的设备是s800evo+z15+A2+iosd markii,我现在想弄一个摄像头放在机头给飞手做航线参考,不知道该如何配置、连接。还请麻烦各位教教我。

?from=y1.2-1-98.3.15-1.1-1-1-14
我就是看dji这个第7秒才知道可以这样弄。

网友A:
一个第一视角的摄像头,再配一套图传,信号线、电源线的一些焊接就可以使用,需要osd数据的话也可以通过osd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第一视角的摄像头,再配一套图传,信号线、电源线的一些焊接就可以使用,需要osd数据的话也可以通过osd ...

感谢感谢,能具体告诉我osd和我这套该如何配置吗?能提供给我个详细的配置吗?

网友B:
摄像头1 :720线广角摄像头-----图传------飞手接收机
摄像头2:云台视频输出——IOSD——图传——云抬头接收机(个人使用后感觉云抬手取景构图拍摄的同时兼顾IOSD重要的反馈信息,这样飞手可以专心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1 :720线广角摄像头-----图传------飞手接收机
摄像头2:云台视频输出——IOSD——图传——云抬头 ...

非常感谢!摄像头连接dji图传请问怎么供电呢?

网友:
iosd上带12v输出。

楼主:
是不是我还的加个iosd mini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还的加个iosd mini ?

不用加,一个 IOSD Markii只给云台手或者飞手提供飞行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第一视角的摄像头,再配一套图传,信号线、电源线的一些焊接就可以使用,需要osd数据的话也可以通过osd ...

举例,如果我用gopro做第一人称摄像头,该怎样连接dji5.8图传的发射机?发射机又该如何供电呢?

网友C:
你只要加个摄像头直接给飞行手就行了,画面要干净的,不带数据的,这样飞起来干净专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加个摄像头直接给飞行手就行了,画面要干净的,不带数据的,这样飞起来干净专心!

举例,如果我用gopro做第一人称摄像头,该怎样连接dji5.8图传的发射机?发射机又该如何供电呢?

网友C:
大疆那边的接头需要DIY,电源从IOSD里取,多潜水还有万能的度娘和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那边的接头需要DIY,电源从IOSD里取,多潜水还有万能的度娘和淘宝!

万分感谢!你有没有diy好的发个图片教教我吧

网友D:
是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 。好像是DJI 5.8G图传里提供一根Z15云台到图传的线 ,一头是Z15的视频输出插头,另一头是图传头和一个T插电源头 ,电源头是改一下是接给图传供电的。这就解决了云台摄像机。另外一个就是 IOSD 提供的一根 排线 ,按照IOSD 的视频输入口的定义去接你的飞手摄像头。IOSD 可以为摄像头提供12V电压。

网友:
为何搞得这么麻烦,接收端来个一分二不就得了,根本不用理睬飞机上的发射端。

网友E:
个人认为,OSD还是给第一视角好,飞手控制飞行路线,所以当然飞机的参数你如高度角度速度还是让飞手第一时间掌控好,云台手专心构图即可。飞机电压接近报警时,飞手可以第一时间决定什么时候往回飞,怎么回,回的时候告知云台手,这样回的过程也可以构图,不浪费返程。

网友:
让云台手看到电压高度角度速度有些莫名其妙

网友F:
摄像头1 :720线广角摄像头-----图传--iosd----飞手接收机
摄像头2:云台视频输出——图传——云台接收机         我觉得飞手不看iosd数据就跟飞机驾驶员不看仪表盘一样     飞手看那干嘛,认真构图,iosd影响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 。好像是DJI 5.8G图传里提供一根Z15云台到图传的线 ,一头是Z15的视频输出插头,另 ...

万分感谢,你这个方法简直是最具性价比的!可是接头和线的改造我不会,口否发个你改造好的图片我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摄像头1 :720线广角摄像头-----图传--iosd----飞手接收机
摄像头2:云台视频输出——图传——云台接收机  ...

谢谢,真是好方法,关键是我不会线的改造,主要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OSD还是给第一视角好,飞手控制飞行路线,所以当然飞机的参数你如高度角度速度还是让飞手第一时 ...

这样确实是最合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你这个方法简直是最具性价比的!可是接头和线的改造我不会,口否发个你改造好的图片我学习下
...

楼主:
真是万分感谢您的热情帮助啊!再请教您下:

这个两头可插的是什么?还有你手按着的线和插头叫什么,哪有卖的?

这个两头可插的是什么?还有你手按着的线和插头叫什么,哪有卖的?

再请教下,我看摄像头出来时三根线,到iosd就是四根线,中间是怎么连接的?

再请教下,我看摄像头出来时三根线,到iosd就是四根线,中间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顶梁山的,IOSD的确应该加在机头镜上。因为有个数据飞手需要实时观查,就是上升下降速率。目前我是一个肩架上挂两个屏。2个镜头都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是万分感谢您的热情帮助啊!再请教您下:

我那个是老款IOSD 手按的线是专门接兼容模块的就是那个电路板 ,摄像头的三根线分别是 电源正12V(红) 信号线(黄) 地线(黑) 你只需要按照IOSD那个输入端口的定义接到四根线中的三根上就好了.定义在IOSD壳子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是老款IOSD 手按的线是专门接兼容模块的就是那个电路板 ,摄像头的三根线分别是 电源正12V(红) 信号 ...

感谢感谢!感谢的你的耐心指导,那个连接iosd的线哪有卖的?插头是df13吗

网友:
学习了!赶紧也动手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感谢的你的耐心指导,那个连接iosd的线哪有卖的?插头是df13吗

IOSD 兼容模块自带的。

网友G:
挺好的早想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挺好的早想这样了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才拍了个项目回来信心大涨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SD 兼容模块自带的。

感谢了,现在论坛感觉很少有人像你这样耐心又详细的帮助人的了。让我获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了,现在论坛感觉很少有人像你这样耐心又详细的帮助人的了。让我获益匪浅。

举手之劳,言过了..

网友(2015-05-14):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OSD还是给第一视角好,飞手控制飞行路线,所以当然飞机的参数你如高度角度速度还是让飞手第一时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