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砂轮机能用变频器带吗?

楼主(2014-04-16):
我现在用的是单项125毫米250W的砂轮机磨车刀没力,经常磨停,想买个380V的砂轮机,不知道能用变频器带吗?卖砂轮的向我推荐单项350W200毫米的砂轮机,说足够用了。能够用吗?

网友A:
是想用220变频带380电机吧,,一般砂轮机好象只有三条线输入,,需要拆开电机找到星点接成三角接法,,就可以用了。,,。直接驱动星接电机也可以转但是没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用220变频带380电机吧,,一般砂轮机好象只有三条线输入,,需要拆开电机找到星点接成三角接法,,就可 ...

我要是买220v单项350W的够用吗?

网友:
350W偏小。翻个倍基本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买220v单项350W的够用吗?

看你380V电机的功率是多少W,用变频器是绝对可以用的,但一定要改电机接法,把原来的星型接法(3对铜柱:上一横下三点的接法)改成三角型接法(3对铜柱:上下连三竖)。如果你的电机是700W,你最小要个0.75千瓦的变频。1.2~1.5千瓦的都不贵,350~450元一部的二手很多。别买什么西门子东芝之类的东西。除非你能够拿到原装。

网友:
220伏的电动机功率大点就可以了,比如550瓦的,没必要用380伏的

另外,你磨车刀用那么大的力度吗?

若是带硬质合金的,你就得用绿色的砂轮去磨,普通砂轮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