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150抖动

楼主(2014-04-16):
请问一下,我的150在电满的时候起飞抖动比较的多。飞了一会儿抖动就会减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关注,LZ的感度调到几点啊,

楼主:
就是机器初始的状态。

网友B:
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

楼主:
高频的。问题是这块电飞一一会儿。这种抖动又会变小了。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