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搭配动力和舵机

楼主(2014-04-16):
各位高手好!大家好!
我刚刚做了一个缩小版的FT Flyer。
翼展60cm,机长55cm,空机重量174克。
请问应该如何搭配电机、电调、电池舵机

我用的是天地飞6A的控和接收。

多谢了!

缩小版FT Flyer

缩小版FT Flyer

网友A:
2212 kv1000,8060桨,30a电调,普通9g舵机,3S 1300mah电池可以爽飞了

网友B:
楼上太扯了,这飞机还是轻量化的好飞,建议用2205或者2206级别的电机,10A或12A电调,2S 400-800mah电池都可以飞,轻飘飘的,也不容易摔坏,很不错的练习机

网友:
这么小的,我没搞过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1000,8060桨,30a电调,普通9g舵机,3S 1300mah电池可以爽飞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太扯了,这飞机还是轻量化的好飞,建议用2205或者2206级别的电机,10A或12A电调,2S 400-800mah电池都 ...

多谢!请问具体什么型号的电机、电调、桨?舵机可不可以用小一点的?比如六克或者五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具体什么型号的电机、电调、桨?舵机可不可以用小一点的?比如六克或者五克的?

舵机都可以,主要是电机和电池,别太重了,这个飞机就是轻量的

网友C:
这么小尺寸的飞机,螺旋桨别搞大,最好7寸内,否则反扭会让你抓狂的。
我推荐的方案是2204-2208,KV2600左右,30A电调,1300以内的电池
电池3S的话就用5030桨,2S的话6040-7035桨
话说,这机没有副翼?

网友:
这机还用22的?18,15之类的都够了吧

网友D:
空机174克,做得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尺寸的飞机,螺旋桨别搞大,最好7寸内,否则反扭会让你抓狂的。
我推荐的方案是2204-2208,KV2600左 ...

你好,多谢指教。
我现在还有一套冲浪者上的东西,2212KV2200的马达、30A电调、2200MAH3S25C电池、5寸3页桨。这些可以用到吗?或者这中间那些可以用在这个飘飘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机174克,做得太重了

我用错了KT板。用的是2.5毫米的KT板。本以为比5毫米应该轻一些的。结果更重了。

话说这样的飞机能飞吗?我现在想配2208KV2600的新西达电机、15A电调、5寸3页桨、6克舵机。这样搭配行吗?谢谢!

网友E:
我也做过这个飞机,FT的FLYER,翼展70厘米左右,1400KV的电机,7035的桨,40安好赢电调,800amh电池,2个9g舵机,但是还没飞过呢,不知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能飞,不好飞,建议重做,等技术好了再飞这架

楼主:
最终调整为2713KV1300的电机,10A电调,1100毫安3S电池。在等电池到了就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过这个飞机,FT的FLYER,翼展70厘米左右,1400KV的电机,7035的桨,40安好赢电调,800amh电池,2个9g ...

兄弟你飞了吗?我在等电池。最后调整配置为:2713KV1300铃铛电机,10A微型电调,1100毫安3S电池,2个9克舵机。电池到了就去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你飞了吗?我在等电池。最后调整配置为:2713KV1300铃铛电机,10A微型电调,1100毫安3S电池,2个9 ...

我没飞,拉力线没调好,再有,电机的固定方法不对,怕飞到天上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飞,拉力线没调好,再有,电机的固定方法不对,怕飞到天上就炸了

今天电池到了。但是,就怕但是。。。,但是发现电调的电源线接头和电池的不一样@!又找电池商家要一个接头。不过商家很好,免费送给我两对T头和JST头的转接线。不过还是要继续耐心等两天啊。郁闷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电池到了。但是,就怕但是。。。,但是发现电调的电源线接头和电池的不一样@!又找电池商家要一个 ...

接头一定要弄好,否则上了天没反应就大了,直接炸的连渣都不剩了(有点夸张)。还是先在地面调整好再飞上去吧

楼主:
接头到了,上午接好,然后中午首飞!自己一个人去的,没有视频和照片。总体上来讲飞的不太好,最后炸机。
但是仍有值得总结的地方:
1,飞机整体偏重,滑跑很久才起来。
2,重心没有调好。虽然是按照图纸标注的位置调整的重心,但可能是因为图纸打印、粘贴和依图裁剪的过程中有了偏差,导致图上所示的重心和实际的重心有误差。
3,个人技术还是有问题。有段时间飞机飞到了大概四五十米高的空中,感觉机头总往上抬。于是就稍微推杆。可能动作有问题,导致飞机直接栽下炸机。
4,今天风有点大,如果滑跑起飞的话会被吹得出现明显侧倾超过15度。如果正对着风吹的方向飞,飞机前进比较艰难。

总结来说,虽然炸机了,但是比前几次飞行还是有所进步,飞机只是轻微受损,各部件没有问题。唯一损坏了KT板做成的起落架。目前飞机已经完全修复,并安装了钢丝起落架。
而且这是自己做的第一架飞机,比较有成就感。

还有一点,就是感觉电池放在机头下方总是不太安全。被擦到几次。所以自己做了一个电池盒子放到了机头上方。见图:

修复后的FT Flyer

修复后的FT Fl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