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咖啡]轻量化安装 IOSD mini Phantom 2 精灵2

楼主(2014-04-16):
A-A
B-B
C-C
D-D

轻量化安装,去掉多余线组,相比常规安装方式,整洁美观,减重大约16克,具体请看图

打开您的精灵2上盖和IOSDmin的外壳,找到这8个点,连起来就可以了,目的是去掉多余的线组。

好友数量超限,需要交流请直接跟帖,谢谢!

至于OSD和图传云台的链接,请看这个视频

网友:
SF冰咖啡

网友:
厉害 出个视频啊,对了冰咖啡 大师 上次你发那贴 官方说要加过滤板?

网友A:
没明白,ABCD和ABCD的关系。。。图倒是真的清晰了,但是没有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ABCD和ABCD的关系。。。图倒是真的清晰了,但是没有步骤。

A-A
B-B
C-C
D-D

网友A:
哦,知道了,2代是有一个多出来的线头专门装IOSD迷你,我的是1代升级了中心板的,估计就没办法ABCD了吧?

网友B:
到底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是要 簡潔,輕量化了嗎? 這教材跟飛機造著同一樣的工作, 描述簡潔, 步驟輕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知道了,2代是有一个多出来的线头专门装IOSD迷你,我的是1代升级了中心板的,估计就没办法ABCD了吧?

...

升级后的中心板跟2代是一样的,CAN接口在GPS接口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是要 簡潔,輕量化了嗎? 這教材跟飛機造著同一樣的工作, 描述簡潔, 步驟輕量化{:1_6 ...

打开您的精灵2上盖和IOSDmin的外壳,找到这8个点,连起来就可以了,至于OSD和图传、云台的链接,请参考我另一个帖子的第二个视频

[冰咖啡] Phantom2 H3-3D 全内置OSD改装 试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9899&fromuid=1024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知道了,2代是有一个多出来的线头专门装IOSD迷你,我的是1代升级了中心板的,估计就没办法ABCD了吧?

...

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234里面的方法应该对你有用
A--是地线G
B--是信号线CL
C--是信号线CH
D--是电源线V
A和D借5V电压的,我是接着飞控上面的。
反正你自己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您的精灵2上盖和IOSDmin的外壳,找到这8个点,连起来就可以了,至于OSD和图传、云台的链接,请参考我 ...

好!  我照著做,貌似也簡單的,谢谢你指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升级后的中心板跟2代是一样的,CAN接口在GPS接口旁边

卡兄:你说的GPS旁边的接口是一个2P的预留接口,如何接线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兄:你说的GPS旁边的接口是一个2P的预留接口,如何接线你知道吗?

哈,我是没看清楚,以为那个也是4pin接口呢,按道理DJI没必要单独做两种不同的中心板,我以为一代升级之后就是2代的中心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我是没看清楚,以为那个也是4pin接口呢,按道理DJI没必要单独做两种不同的中心板,我以为一代升级之 ...

一开始我的想法和你一样,还以为是升级了中心版调参软件都得用二代的,其实不是的,还是用一代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我的想法和你一样,还以为是升级了中心版调参软件都得用二代的,其实不是的,还是用一代的软件。
...

只能说DJI真是个利润最大化的高手

网友:
DJI的那个CAN口相对精灵小巧的机身来讲,确实硕大无比

网友:
看来一代改装还得琢磨

网友D:
你的方法是简化了 不过不适合新手,而且IOSDmini要调参了难道每次都要拆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法是简化了 不过不适合新手,而且IOSDmini要调参了难道每次都要拆机壳???

有些新手飞行经验不够,动手能力还蛮强的,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吧

没觉得OSD要经常调

网友:
谢谢,参照lz的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升级后的中心板跟2代是一样的,CAN接口在GPS接口旁边

我也决定改装,但是为什么改装之前我测量D和D之间是不通的呢?也就是五伏电压的那条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决定改装,但是为什么改装之前我测量D和D之间是不通的呢?也就是五伏电压的那条线。

因为那里有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决定改装,但是为什么改装之前我测量D和D之间是不通的呢?也就是五伏电压的那条线。

不放心可以直接接到飞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那里有个二极管

哈哈,还真是,我之前是把脚架上的CAN口拆下来放进肚子里了,然后做了绝缘处理,谨慎习惯了所以动手之前量下线序是不是如楼主所说,后来拆开CAN口绝缘层一看,果然有个二极管

网友G:
你好,我看了你精灵2 内置方案,现在我自己也改造了,但是改造以后图传有很大的干扰,以前拉直线两公里都不是问题,现在400米都有干扰。请问你的有那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看了你精灵2 内置方案,现在我自己也改造了,但是改造以后图传有很大的干扰,以前拉直线两公里都不 ...

怎么个干扰呢?我的是一直有轻微水波纹,但跟距离无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个干扰呢?我的是一直有轻微水波纹,但跟距离无关

轻微水波纹无时无刻不在,但是改造后是那种雪花断续,改造以前没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轻微水波纹无时无刻不在,但是改造后是那种雪花断续,改造以前没这种现象

雪花我的没有呢,很正常,2km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雪花我的没有呢,很正常,2km没问题

我图传和FPV HUB的连接线是自己改的,这个会有关系么?(由于内置原装线材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图传和FPV HUB的连接线是自己改的,这个会有关系么?(由于内置原装线材比较短)

水波纹和雪花是两码事,雪花就是图传信号弱,仔细看图传部分有没有问题?有可能的话,用确认没问题的图传换着试试

网友:
留个脚印,好找

网友:
请教咖啡大神 CAN接口那个小电路板有个小电器是干啥的 我们直接不用那个 线对接有问题吗 会有干扰吗?

网友:
感谢咖啡大师,学习了

网友H(2014-07-07):
很久没看到咖啡兄的动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久没看到咖啡兄的动态了。。

最近在折腾云台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学习了

网友:
新手一般都是不会自己动手搞的,除非是 刚刚涉足航模的电子高手。哈哈。 不过LZ的设置应该是能让不少朋友 自己动动手的。

网友:
果然是轻量化的好方式,楼主真有才

网友:
有创意,只是自己动手能力和电子水平不高。

网友(2014-08-17):
这个要学习了。

网友I:
老兄 请问abcd在机子上的插座那个上面带的线 飞机里面本身有吗
请问abcd机子上面端子的旁边那个黑色大插口4pin也是ca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兄 请问abcd在机子上的插座那个上面带的线 飞机里面本身有吗
请问abcd机子上面端子的旁边那个黑色大插 ...

abcd在机子上的插座那上面带的线 飞机本身有
大黑插口也是can

网友(2014-09-24):
你好!请问精灵2 上面那个can插头叫什么名字?x宝上有买吗?我的改装给这个插头难倒了。。。。。。

网友:
感觉没必要

网友(2014-12-18):
这个改造真好,可以更轻了。

网友:
附上一个升级中心版接can用的图

网友:
如图,可以这样接上去

精灵升级板的焊点

精灵升级板的焊点

can口对应的接口

can口对应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