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3000克悬停13分钟,飞行10分钟时间算短码?

楼主(2014-04-16):
配置:机架自制650x,四轴。
        电机4288kv490
        浆1555三孔
        电调铂金30A
        飞控X4V2+gps+wifi+电源+电流
        两轴云台+山狗+1300mah电池
        电池6S5200mah
        遥控天九
        图传5.8G2000
        穷人OSD
        共重3000克
        飞行10分钟,悬停13分钟,3.6报警

网友:
悬停时间一般

网友:
4轴带3KG?看看能不能减减肥吧!

可以参考下这位牛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飞越680Pro+6S6000mah飞行测试-27分钟

网友:
重量不一般,航时一般

网友:
时间缩水太多

网友:
再减减肥,电池要好的

网友:
时间都去哪儿了

网友A:
时间去哪了~~重量哪来的~~

网友B:
我的650刚上天,4500mAh电池动不动一飞就半个多小时。 目前航拍图传都还没上,全重2kg。

网友C:
7.5的效率 换成4s 10AH 应可以到18分钟

网友D:
要多的小了,應小的多了! 是怎麼的了!   矛盾錯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去哪了~~重量哪来的~~

就那堆东西,电池8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多的小了,應小的多了! 是怎麼的了!   矛盾錯配

看不懂,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的效率 换成4s 10AH 应可以到18分钟

好的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50刚上天,4500mAh电池动不动一飞就半个多小时。 目前航拍图传都还没上,全重2kg。

什么配置啊,公布一下,交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配置啊,公布一下,交流一下。

4108 380KV,1555+快装,6S4500mAh。带载之后恐怕要2.7kg了,滞空时间必大幅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08 380KV,1555+快装,6S4500mAh。带载之后恐怕要2.7kg了,滞空时间必大幅缩短。

配置:机架自制650x,四轴。
        电机4288kv490
        浆1555三孔
        电调铂金30A
        飞控X4V2+gps+wifi+电源+电流
        两轴云台+山狗+1300mah电池
        电池4S5200mah
        遥控天九
        图传5.8G2000
        穷人OSD
        共重2880克

该去掉什么呢?换成4s的电池试飞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多的小了,應小的多了! 是怎麼的了!   矛盾錯配

能否给指教一下,学习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给指教一下,学习中。。。。

時間貌似是小了点, 你机架自制,有多重?抗振吗?  用那款电池?  4288是什麼牌电機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時間貌似是小了点, 你机架自制,有多重?抗振吗?  用那款电池?  4288是什麼牌电機來的

自制机架,震动显示0-1,偶尔到3,重量没称过。电机是恒力4822kv490.电池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08 380KV,1555+快装,6S4500mAh。带载之后恐怕要2.7kg了,滞空时间必大幅缩短。

那是的,别超3000克。

网友E:
新装的四轴,起飞重量3000克,悬停30分钟。

网友:
楼上什么配置呀,发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装的四轴,起飞重量3000克,悬停30分钟。

什么配置,多大的电池。说来看看。

网友F:
请教一下,穷人OSD能用在零度上?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穷人OSD能用在零度上?怎么连接?

单独用的没连接,想弄一块来没时间鼓捣。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用的没连接,想弄一块来没时间鼓捣。

哦,这样啊

网友G:
两轴云台+山狗+1300mah电池

1.把1300mah电池的拿掉,换上微型稳压模块,可再减个几十克!
2.图传换1000mw以下沒帶风扇的约30克以内省电又减重!地面端用平板天线增强接收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轴云台+山狗+1300mah电池

1.把1300mah电池的拿掉,换上微型稳压模块,可再减个几十克!

一套供电很费电的。我用过。

网友H:
我的4轴 5200ma 4S 还飞20分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4轴 5200ma 4S 还飞20分钟呢

带什么设备了吗?我的是X4V2和一堆附件都上去了,6S电流是17-19A,4S是20-25a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