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解不了锁,求帮助?

楼主(2014-04-16):
检测最后一关未过,如何通过?

楼主:
为何图片也上传不了。

楼主:
图终于上传上去了,请帮忙看看那错了!注:美国手。

网友:
掰杆解锁不就过了

楼主:
解不了,电机不动,郁闷。

网友:
自稳模式? 通道都正确?摇杆校准了?

网友:
没加磁偏角吧   加速度计 罗盘 校准通过了没有啊?全校准了 罗盘那里加上磁偏角才能解锁

网友:
1、四个基本通道接错
2、四个基本通道方向有错
3、罗盘没校准
4、遥控器没校准
5、不是在自稳模式

看你的图,你打的是升降在下,油门在下???解100年也解不了,应该是你把通道接错了。

网友:
大师回复,果然不同凡响,哈哈

楼主:
谢谢泡泡大师,明天重新再按大师讲的调一下。

网友:
摇杆中立位置差好多啊,,这样肯定不能解锁的,摇杆中间位置要在1500,
http://bbs.diywrj.com/thread-120-1-1.html
看一下这个帖子,,针对各种不能解锁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