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2 vision云台安装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4-04-16):
前几天没了一套X宝上的一款云台,相机摘下来放在云台上,后面的线不够长了,怎么办啊?求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
用耳机延长线?

网友A:
因为大疆不出V+的升级套,国外模友的建议是卖了V,加钱买V+

未来2个月2手V会很多

楼主:
听音乐的耳机线吗?

网友:
先剪断 再随便找几个线接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原来出线的口子改个位置,在机器上再开个洞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大疆不出V+的升级套,国外模友的建议是卖了V,加钱买V+

未来2个月2手V会很多

認同!別說國外模友,國內模友都想出P2V,補錢換P2V+了

网友B:
应该是这种延长线。港产vision云台的试飞视频看上去不错,价钱1500稍贵,购买也比较麻烦,X宝没卖的。
唯一的选择是vision国产云台,刚从X宝买了一个,希望好用。

网友:
怪不得P2V最近在促销,送电池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种延长线。港产vision云台的试飞视频看上去不错,价钱1500稍贵,购买也比较麻烦,X宝没卖的。
唯 ...

这根线不能用,小心烧相机模块!

楼主:
各位,有个朋友告诉我云台的电源在相机连线的电源取电,云台的俯仰用原来舵机的插口连接云台上面的插口,此方案可行吗?

网友:
我上次在 X宝上买了一个无刷,线也不够,用手机耳机延长线改的。改完之后VISION 拿手上测试完全正常,上天后震动巨历害无法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种延长线。港产vision云台的试飞视频看上去不错,价钱1500稍贵,购买也比较麻烦,X宝没卖的。
唯 ...

请教一下,你买的vision云台用的怎么样
我也入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买的vision云台用的怎么样
我也入一个

我也在X宝上入了一个,振动特别大,好象是共振,现在还没有解决,正计划改回去呢,新入慎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X宝上入了一个,振动特别大,好象是共振,现在还没有解决,正计划改回去呢,新入慎重!

打开精灵参调软件,调整基础感度中的俯仰和横滚,120%开始,每次调整5%,最低90%试试,应该可以消除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精灵参调软件,调整基础感度中的俯仰和横滚,从120%开始,每次调整5%,最低到90%试试,应该可以消除 ...

哦?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X宝上入了一个,振动特别大,好象是共振,现在还没有解决,正计划改回去呢,新入慎重!

您这个云台出么,我买回来试一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精灵参调软件,调整基础感度中的俯仰和横滚,从120%开始,每次调整5%,最低到90%试试,应该可以消除 ...

您有試過??我的調到不知道調什麼
送回去了

网友:
什么时候大疆自己可以出一套云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