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a6有没有必要升级icharger206b

楼主(2014-04-16):
如题
问下206能不能查看电池的内阻,电池容量之类的;
外场哪个充电快?
a6和206充6s的话,最大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A6可以外场充3S2600MA以下的电池.如果是6S的.准备两个A6.就能循环飞了.
要换就换406 308这么大的.要不然A6完全够了

网友:
a6功率不够吧,外场要的是速度。

网友A:
306的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6的性价比高一些

你这是想让楼主今后在升级啊。直接308或者406不就好了。一步到位了

网友:
提醒下楼主升级充电器千万别把A6卖了 ,我就很后悔卖了BC168 。 A6冲小电池还是不错的,什么控电什么1000毫安左右的电池

网友B:
206烧毁要论坛发贴才能修,而且有厂家人和你对骂,不信看买了4010

网友C:
4010duo入手,很爽很好用。售后一次,邮费全免,第六天收到很舒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6烧毁要论坛发贴才能修,而且有厂家人和你对骂,不信看买了4010

“206烧毁要论坛发贴才能修 ”你就别在这里把一些一般模友们正常的行为,在这里小题大做,一般模友的充电器坏了,如果第一时间不知道找谁保修都会开贴来问商家的售后联系方式!人家UNA6坏了、PL8坏了、还有你主子的飞科达的B6坏了,都有人开贴问过售后联系方式吧?按照你的逻辑,不是所有的充电器品牌售后都不行了?都要模友发帖才能保修?你这次不能把你主子飞科达也一起黑进去呀!

网友:
我也想入个206B,A6最大才8A,并且因为平衡线的原因一般最多开到6A,用它来外场充450的3S2200电,那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06烧毁要论坛发贴才能修 ”你就别在这里把一些一般模友们正常的行为,在这里小题大做,一 ...

要有好售后就没有这么多人在论坛投诉Icharge,睁眼说瞎话!

网友:
MI丫0至今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厂家人,丢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有好售后就没有这么多人在论坛投诉Icharge,睁眼说瞎话!

你就别在这里在用你那些拙劣的计量了 “要有好售后就没有这么多人在论坛投诉Icharge” 你真是能颠倒黑白! 你混淆视听、偷换概念的本事真是无人能及!你尽然可以把一般模友问售后联系方式的帖子说成投诉贴!那你主子飞科达充电器的投诉帖子不是最多的?再说有那个人反应自己的充电器没有售后了?如果真有那样的帖子,你会放过这么好黑Icharger的机会?真有这样的帖子你也就不用这么辛辛苦苦的编造谣言了!

网友B:
本地一模友用的206B,一接汽车电源就烧,都返厂两次了。厂家也没解释原因。现在都不敢外场用了,只敢放家里。
别说接汽车电不行,人家a6,pl6什么的,接汽车电池着车用得挺好,就你们Icharge的烂充说不行。早说不行,人家就不用花几百大洋买。

楼主直接买406吧,所谓的顶级产品,能否接车充啊?MIYO来回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地一模友用的206B,一接汽车电源就烧,都返厂两次了。厂家也没解释原因。现在都不敢外场用了,只敢放家里 ...

你现在黑的越来越没有水平了,之前还将A6烧了模友家的事扣在4010duo头上!关于你说的 “本地一模友用的206B,一接汽车电源就烧” 这问题我在别帖子里说的很清楚了,如果你装作看不见,那我再复述一遍!“充电器输入电压不能瞬时大幅波动,mcu的调节速度不可能做的很迅速,比如你12V输入时10A再充电,突然电压上升到14V,充电电流可能会上升到20A再通过mcu调节到10A,如果瞬时波动还再大,可能就超出充电器极限,然后烧机。绝对不要汽车怠速接汽车电瓶,因为汽车会根据电瓶电压下降启动车内的发电机,这时会有输入电压大幅波动。如果一定要用汽车电瓶就不要发动汽车怠速。”我想这也是对广大模友也是一个警示!不要一边汽车怠速一般给充电器供电!这不管什么牌子的充电器都适用,要不你拿你主子飞科达400W B6试试看?

网友:
pL6为什么可以?不是Icharge产品不行?不行就认嘛

网友:
奉劝LZ,没必要,A6到206b并非升级,除非306以上才是升级。即便是外场不够用,也是再添一个A6更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10duo入手,很爽很好用。售后一次,邮费全免,第六天收到很舒爽

你就嘚瑟吧,要是你不上坛子来发发牢骚、大家没跟帖帮你顶一顶,你能舒爽个毛,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黑的越来越没有水平了,之前还将A6烧了模友家的事扣在4010duo头上!关于你说的 “本地一模友用的20 ...

我308怠速接过啊,没事啊,难道是侥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308怠速接过啊,没事啊,难道是侥幸?

感觉厂家真是会找借口,说白了烧不烧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