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做一个四轴飞控,不知道要怎么配件,求教!!

楼主(2014-04-16):
想做一个四轴,也看过很多资料,想自己做一个,求魔友推荐一下用哪个飞控好点,本人学生党!!谢谢了!!
这个怎么样啊? 这个是MWC飞控2.5.
怎么样啊?

网友A:
四轴飞控估计你做不出来,你买一个差不多,估计最多用可编程的编编程序。估计你是想装个四轴机机,问如何选购?

网友:
经济实惠 又好用 而且还是开源 APM 满足你一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飞控估计你做不出来,你买一个差不多,估计最多用可编程的编编程序。估计你是想装个四轴机机,问如何选 ...

是的,先装一个看看!!问一下飞控板如何选购好呢?那个稳定性好点,实惠一点

楼主:
怎么样啊????求解释,这个稳定性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网友A:
这个最好请装过机的给个经济安全型的全配置,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请装过机的给个经济安全型的全配置,帮你顶!

可惜没有啊!也没有人给指条明路,自有自己琢磨了!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