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悬停的低级问题。

楼主(2014-04-16):
麻烦各位,本人单飞4通电直,目前对尾基本没问题,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悬停时眼睛应该盯着飞机什么位置,是尾部、头部还是整个机身?一直是盯着尾部,突然想到以后练其他三面时应该就不对了。哪位前辈给说说。先谢了!

网友:
我好象看的是机翼平面。

网友:
=开玩笑的  这个问题不好说 只要你容易分辨飞机的姿态    哪个部位都可以   因人而异

网友:
看 的是飞机的姿态,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A:
这个盯脚架有难度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769&extra=&page=16

网友B:
盯尾巴吧,以后倒退航线,自旋,自旋翻都是以看尾巴为主,其实熟练了,看哪都一样,机身未动,你的手指已经开始修正了

网友:
盯它干嘛 看着飞机在哪里就好了

网友:
一般盯整个机身吧。。主要是顶旋翼转动的那个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盯脚架有难度哇!

懒惰练就的高超技艺!

网友:
看着飞机,千万不要盯着飞机,会炸机的,视野放开一些,飞机姿态的变化是需要周围的景物做参照的,根据移动的变化情况进行操控。这个有点象学习开车,开始不熟练的时候总是盯着前车的屁股开,反而容易追尾。

网友:
我据说。。。得把自己想象成 坐在飞机里了。。。。这样可能更好。。(我只是听说 我也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