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 值不同的电机盖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4-04-16):
请问大家我的2212kv1000的电机固定轴的两颗螺丝拧不紧了,可以用2212kv2200的电机上面的电机盖吗?

网友:
楼主是要换电机的外壳?如果大小一样的话,理论上是没问题的,楼主可以动手试试。

楼主:
是的,我的电机外壳坏了

网友A:
外转子应该是通用的吧,楼主看看磁极数什么的是不是一样,一样估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转子应该是通用的吧,楼主看看磁极数什么的是不是一样,一样估计没问题

我两个都数了一下。有12个绕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两个都数了一下。有12个绕组。

我说的是外转子内壁上的磁铁数,不过我看没问题,兄弟,装上转起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外转子内壁上的磁铁数,不过我看没问题,兄弟,装上转起来看看

也是12个,我主要是怕安装上去堵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12个,我主要是怕安装上去堵转!

你装上去通电测试呗,从最小油门慢慢倒最大油门,维持一小会,在随意变换油门,看看有没什么不对的情况啊,动手看看就知道啦,怕没有用

网友:
转子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同品牌 同型号的电机除了绕线 其它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