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拆机又想到一个新设计~mcpx电调架,减重版0.62G~收工!

楼主(2014-04-16):
之前电机电调出问题,为了方便测试拆换把电调上面改成全插头,测试了两个电调觉的应该还是有个固定比较好,一开始也是用双面胶、子母胶,但电调的mos朝外,另一面高低不平很麻烦,决定设计一个电调支架固定它省的麻烦,先上3d图
原本是作三边卡住~后来想想还是作四边固定

黄色是主板、绿色7a电调、红色是电调架子

网友A:
机械帝,夹具设计帝,工艺设计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帝,夹具设计帝,工艺设计帝

切~~地板的地吧

网友:
又来了,老规矩,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帝,夹具设计帝,工艺设计帝

什么意思

网友:
RE: 下午拆机又想到一个新设计~mcpx电调架

就是机械设计能力,夹具设计能力,加工工艺设计能力超强的人

楼主:
目测1到2克之间吧

楼主:
呵呵~很热心的店家,我要的橙色pla还没到材料,他先用蓝色帮我试印,量下尺寸的收缩,基本上跟他说的pla1%一样,之前十字上盘卡不紧轴承内~约5点85~上面点了502还是太松。

这次pla打印十字上盘卡入轴承的圆柱是6mm打印后是5点94,原始尺寸应该画6点06mm,晚上修改下尺寸,以上是店家试印的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测1到2克之间吧

重了,希望能减重到0.5克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了,希望能减重到0.5克比较合适。

呵呵~当然是越轻越好啦!这只是原型,之后再来减化成三角固定或上下两头固定

楼主:
早上把电调架又修改下应该可以通用3a到12a的电调,下午应该可以到材料打印,预计最快后天早上能收到货。

楼主:
早上收到电调架了,晚上才忙完测试,首先是固定夹具要修改小配合3a电调~因为打印的限制,没考虑到打印时生成的支撑清除后还是影响到主板的卡入,

刚才又重新修改并减重~预估在0点7克。

楼主:
晚上终于收到最新修改的电调架,重量0点62克

7a电调

装机

网友:
帅~~无刷了都。耗电量如何?

网友:
呵呵,总觉得隆重了一些,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懒得去做出来了

我的两种方案

网友:
楼主请加小鸡***(监控)流交流点击链接加入群“mcpx ncpx 130x 977”:http://jq.qun.qq.com/cgi-bin/jump?_wv=1027&k=QPhL3l

网友:
真是好东西,楼主不错搞得这个,最好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