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油门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4-04-16):
飞控是S4V2 新组的450四轴,电调是收的坛子二手的Red Brick 30A,之前他是用在MMC上的正常使用。我校行程接收+电调+电机校好后电机正常转证明电调没问题,然后各处线连接好连接也没问题,零度通用版手机地面站也能看到解锁后实际油门正常证明解锁没问题,但是就是电机不动,不知道什么原因。飞控之前在330小四轴上正常使用的应该也没问题,请问大家一般这种情况还有哪里的原因?手里没其他电调了是不是可能飞控和电调不兼容?

网友:
电调的MOS管坏了吧

楼主:
坏了的话 遥控校油门应该也不转吧?

网友A:
电调再单独接接收机试试看,还有个怀疑:电调没接电(太无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再单独接接收机试试看,还有个怀疑:电调没接电(太无奈了)

单独接 接收是正常的 。。。。肯定有电的

网友B:
因为你没有上泡泡的课,所以解不了手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没有上泡泡的课,所以解不了手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 ...

全是按大大的设置。。。能解锁 手机地面站通用版的 可以看到实际油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是按大大的设置。。。能解锁 手机地面站通用版的 可以看到实际油门....

北 京的?jin fei区解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 京的?jin fei区解不了的

不是北 京。。。之前在240小四轴上还可以的,昨天装了450电机电调都换过了,电调也效过行程了应该没什么问题,话说线都接好开控 上电后电调启动后应该会 嘀嘀嘀 嘀 这样响一下吧 我的不响。。。只有电调一开始上电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是按大大的设置。。。能解锁 手机地面站通用版的 可以看到实际油门....

你把电调线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调线插反了。

...电调插飞控M1M2M3M4的线吗?我是白色信号线在上红中黑下

楼主:
有没有电调和飞控不兼容的情况?零度技术说他们飞控是400HZ 要用400HZ的电调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电调是多少HZ的有没有办法设置?卖我的人之前用在MMC上正常的,我用天7接收机接电调推油门电机也正常转,话说接收机出来的信号是多少HZ的?

网友(2014-05-22):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没有上泡泡的课,所以解不了手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 ...

泡泡大师,你好,我使用APM飞控,天九超级版控,根据你的视频教程全部走完,包括天九的6档设置,切换正常,然后试飞,飞机不平衡,难以起飞。所以我昨天重新刷固件,校准所有,一切也都正常,但是遥控出问题了,油门推上马达能转,但是再推上,马达无变化,油门拉下,只有到0位置,电机才停转,否则一直是怠速转动。其他副翼方向通道,推油门正常线性变化。油门行程也校准了。请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