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油门失控,舵机不失控?

楼主(2014-04-16):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富斯六通
遥控器
,以前玩的时候正常,最近五六十米就失控,而且只是油门失控,
舵机
正常。求解释。不胜感激。

网友A:
把油门换个通道试试。或者把舵机插到油门通道看看。

网友B:
不是电调过热\欠压保护什么的吧?

网友C:
应该是向楼上所说的,不是什么油门失控,而是电调保护了。要么进入低电压保护、要么是过热保护。检验的方法是:一旦出现你所谓的油门失控,立即把油门全收到底,再迅速推上去,电机会重新启动。但很快仍会出现保护,应尽快复飞回来。

网友:
不知道呢

网友D:
确实应该考虑4楼说的原因!

网友E:
电池和电调连接不良也会这样,我以前也以为是电调保护,结果是接触不良,给油门震动大了就断了,然后没震动了又连回来又有接收。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