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機精度量測有圖有真相

楼主(2014-04-16):
三菱400w mr-j2s-40a伺服馬達
nsk20滑軌nsk2005螺桿
2.2kw主軸+力幫達變頻器

xz垂直度

yz垂直度

y水平度

x水平度
全部
控制箱

加工測試

网友:
垂直度不好

楼主:
其實y軸水平有準,看起來不好是因為虎鉗沒先弄平,所以垂直看起來不好,實際上有垂直,還有,這表解析度可不是兩光牌的百分錶
鋁擠型要調到這種精度(iso標準為全行程0.005mm),這恐怕已經超出國際標準,錶幾乎不動

网友A:
z轴只有两个滑块,铣的平面接刀纹都是扭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只有两个滑块,铣的平面接刀纹都是扭动的

1:z軸雖然只有2滑塊,可是面積很大,共8顆m6螺絲鎖的,夠用
2:抖動?那你就外行了,接刀痕抖動代表完全無痕跡,z軸與xy夠垂直,不夠直想銑出抖動紋還沒門
如果你說的一圈圈大圈那個,是我用手摸,我的指紋留在上面,太亮了,手摸都留下指紋

网友:
请问铣床的XY轴是怎么区分的?我只知道Z轴是竖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