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神们路过看看!望指点一二

楼主(2014-04-16):
美嘉欣F29四通道遥控飞机遥控器可不可以用来diy船模

网友A:
双桨共轴的控,怎么改啊。除非船也是双桨动力控制转弯的(不用舵机的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桨共轴的控,怎么改啊。除非船也是双桨动力控制转弯的(不用舵机的船)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怎么分辨是双桨共轴还是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怎么分辨是双桨共轴还是别的

如果你这控带接收的,美嘉欣F29就是个双桨共轴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这控带接收的,美嘉欣F29就是个双桨共轴机啊

控的通道可不可以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的通道可不可以改

估计改不了,改的话,要和接收机一起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