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600无副翼油机装k8,悬停时突然侧翻,原因是什么啊?

楼主(2014-04-16):
各位模友,大家好!亚托600无副翼油机装k8(某宝178的那种,5.3.4版的),悬停时突然侧翻,炸机损失大桨,尾管、球头扣、前传齿,在网上查了很多,台湾模友有说是k8震容错根本赶不上原装的,可能是震动导致自动补偿出错侧翻。是不是加一块厚海棉在陀螺仪与飞机之间,减少震动就可以了?但有朋友说海棉厚了也不行,最好加一块薄钢片上下贴上两面胶把陀螺仪固定在飞机上试下。另外网上调k8的文章也少(有两篇,),有些参数不知如何调,搞得不敢飞了,有没有经历此劫的模友可否提示下,感激不尽!

网友:
K8上500以上机器都很危险了,LZ居然放在600油机上,魄力啊!

网友:
终于有人把K8装50级油机上了,牛逼
都上50级油机了,别省钱,上MB  V8吧,对自己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安全负责,
航模非玩具,莫把器材 当玩具

网友:
都亚拓600了,最差也得3GX呀,K8毕竟是山寨的东西,安全第一

网友:
佩服楼主的胆量啊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 ,还是换正品陀螺吧、否则要是伤了人就后悔了

网友:
K8装500上的飘过.........

网友:
你们说K8装在600上会作死的人,请问你们自己有试过吗?如果没有试过请先别急着否定山ba。LZ,类似你这样的情况我也曾经遇到过3次,一次是侧炸,一次是前炸,当时也是以为ba的问题,换过ba,也重新调试过数据,加过防震贴,第三次还是前炸了,最后仔细检查发现原来S-BUS线松动,油机本来震动就大,震动一大线就接触不良,瞬间就侧炸了,还是建议你仔细检查接线,我后来换了一根S-BUS线之后到现在没出过问题,相当安逸!(当然,我也不能100%肯定ba没问题,但是侧炸一般不是因为ba本身的问题,排震,检查接线)

网友:
曾經買過一顆這樣子的K8..... 安裝完畢設置好 試搖擺機身陀螺修正正常 手指壓按陀螺4個角落發現異常跳舵(突然再反向修正)

或許就是這個原因導致你側翻,所以安裝完畢不止修正正常沒事就好,還要壓壓看陀螺看看有沒有異常在試飛....
後來退回去給賣家換了一顆沒上述問題用到現在也好好的

以上供參考

网友:
油机安装陀螺一定要加钢片的

网友:
我是风神50  无副翼 上的是龙卷风陀螺仪很好用 抗震很好

网友:
mb以前侧翻过2次

原因mb的吃硬不吃软

屁股的胶太软不行,什么钢片,4脚减震胶都不要,直接T4000硬胶,甚至尼龙扎带扎上,mb才好飞也不侧翻了 呵呵

vb没有研究,估计一样的道理,试试软硬喜欢那种吧

网友:
一百多元的 KBAR     X5  500PRO 都在用  感觉很好  就算以后侧翻了 我还是会用山寨的

楼主:
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热心的模友!!!感谢你们的经验之谈,我将鼓足勇气,再次试验,希望能有好的运气,希望以上这些经验也能帮到与我相似的其他模友!祝大家天天快乐飞行!

网友:
MB的,我还在用有副翼的,不舍得换

网友:
你***来回动摇杆几次,如果舵机乱动,就是供电的原因呢,100多块钱的东西,供5个高压舵机,峰值电流怕够呛

楼主:
非常感谢提醒!我用的是6.6v3800mah的铁锂电,舵机是ds610和650,装了个BB响设置5.8v报警,,,曾经因为供电不足炸机2次,这次侧翻应该不是,,非常感谢!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260汽油机也出现类似你一样的问题,一下子就损失了一仟多哦

网友:
K8估计不行吧,正版MINI V8也不行,得用大V8,分体传感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260汽油机也出现类似你一样的问题,一下子就损失了一仟多哦

你的260用的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