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非官方的VISION,名副其实的会飞的相机

楼主(2014-04-16):
之前的两轴云台改成一轴了,主要是拍照所以只要俯仰就够了,还可以减轻点重量,整套装备加2700电池,一共1108克,用普通路由器中继,也就一百米左右,现在想在中继上加功放还没选好怎么加,希望大家给个建议或者推荐。谢谢。再补发几张两轴云台的图片, 拍视频果冻严重,.附上今天拍的图片

网友:
这个相机好像挺贵的

网友A:
联想也出了一款运动DV和这个很像,支持1080P和AV输出。

网友:
威武,很给力!

楼主:
挂的是索尼的QX10,全新的才一千多,比狗+便宜多了。

网友B:
这相机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相机效果好吗?

比Vision好太多

网友C:
关心图像的传输方式,楼主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
楼主的云台是用什么改造的?

网友: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
这个比gopro3+好吗?

网友D:
QX10的画质很不错!你是用精灵1改的吗?路由器中继2.4G会与遥控器的2.4G发上干扰吧?如果用精灵FC40的5.8G改就没有干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也出了一款运动DV和这个很像,支持1080P和AV输出。

求地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X10的画质很不错!你是用精灵1改的吗?路由器中继2.4G会与遥控器的2.4G发上干扰吧?如果用精灵FC40的5.8G ...

老爷子他的就是FC40套机改造的~

网友E:
同行你真能折腾哈~从开始学你的TOTOLINK中继到后来的无名云台,不过我在无名云台止步了哈,因为点太背用一次就挂了一个电机,果断无爱换了飞狗,呵呵最终我还是走到飞狗和狗3+的路线了哈~谢谢你一直的指导哈~

楼主:
我用的是FC40的套机,精灵一代的,遥控是5.8G的,所以不会有干扰,至于画质跟狗还有vision比,我手上都没有这两样相机,所以没法比较。等改天我拍些样片发上来给大家比较,用的是普通路由器做的中继,距离不够远,想在里面 加个2.4G的功放,希望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个。云台几乎不用改装,就抽调一个电机,剩下俯仰电机,调参软件上面设置一下就行,主要是拍照所以横滚就不需要了,还可减去六十多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心图像的传输方式,楼主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关于QX系列的中继,论坛上有朋友分享了方法了,我就不再重复了,你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F:
很漂亮啊。怎么连接路由?地面能实时观看画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行你真能折腾哈~从开始学你的TOTOLINK中继到后来的无名云台,不过我在无名云台止步了哈,因为点太背用一 ...

呵呵,谢谢帮顶,大家相互探讨,其实玩航模的乐趣对于我来说在于折腾,和各位模友的探讨和交流。我真正飞的时间很少,也是在入了FC40才接触的航模。期待你的航拍大片。

网友G:
从这个相机发布,全中国不知有多少个模友想把其搬上飞机,这款相机重量比微单轻,比GOPRO更适合小范围取景。gopro光圈较大,超广角,不能光学变焦。当然仅限于多旋翼,固定翼FPV不行,帧率太低了。今日终于有幸见到楼主实现了全中国多少烧年的夙愿,不禁喜极而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漂亮啊。怎么连接路由?地面能实时观看画面吗?

谢谢帮顶,路由器中继的方法其他模友已经分享了,可以搜搜看,地面可以观看到实时画面,由于路由器功率不给力,距离超过100米就延迟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这个相机发布,全中国不知有多少个模友想把其搬上飞机,这款相机重量比微单轻,比GOPRO更适合小范围取景 ...

呵呵,没想到自己的瞎折腾能给大家带来便利,这也是分享的乐趣。如果单拍照的话,这款云台不用加配重,没通电的情况下就是图片的样子,但是拍视频加横滚电机就麻烦点。

网友H:
除非把中继放到飞机上,要不然相机的WIFI发射功率很小,你中继放地面上,再大的功率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非把中继放到飞机上,要不然相机的WIFI发射功率很小,你中继放地面上,再大的功率也没用!

如果把中继放飞机上,一来增加了重量,二来减少了续航时间,这样就背离了便携的初衷了。如果相机能接个天线出来就好了。

网友A:
Lenovo联想V31 行车记录仪 高清1080p夜视广角车载行车记录仪迷你
这个是宝贝名字,链接不好打,你自己搜索吧,我也是自己搜出来的,效果不知,因为刚买了鹰眼,所以我没有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把中继放飞机上,一来增加了重量,二来减少了续航时间,这样就背离了便携的初衷了。如果相机能接个天 ...

相机的WIFI发射功率貌似很难解决!

网友I:
Yynsky 你好,想问一下, 你的俯仰信号是怎样引出的,可以介绍一下吗?我也入了一台FC一40,好像看到天线傍似乎有二根剪断的线,不知何用。另外遥控器是加了一个摇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爷子他的就是FC40套机改造的~

用FC40配QX10 航拍摄影是非常经济实惠的好方案。拆去Fc40经济损失小,而且QX10的价格不高。QX的WIFI与遥控器不相干扰,相机俯仰可由遥控器加把手控制,画质远优于记录仪,而且没有鱼眼变形。是很值得推广的方案。建议LZ发一些QX10航拍的片子与模友们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novo联想V31 行车记录仪 高清1080p夜视广角车载行车记录仪迷你
这个是宝贝名字,链接不好打,你自己搜索 ...

联想那个V31,上淘宝搜了一下就出来了,方便大家,把参数复制了过来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这样改很美观啊,我今天也入了一台XQ10,回去折腾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Yynsky 你好,想问一下, 你的俯仰信号是怎样引出的,可以介绍一下吗?我也入了一台FC一40,好像看到天线傍 ...

那两根线是预留的电源线,可以给云台供电,控制俯仰的线要接飞控的F2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机的WIFI发射功率貌似很难解决!

如果能接天线出来就好办了,应该能增益信号

网友J:
是不是这个相机拍照远超狗3,但是视频录制就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这个相机拍照远超狗3,但是视频录制就不行了呢?

我没有用过狗3,不清楚呢。

网友:
精灵2 5.8G遥控器带接收 需要的联系   QQ403890439

网友:
分享一下改后云台的细节图呗

网友D:
我已用Vision挂QX10已经试飞了几次。初步感受:突出优点是成像清晰,甚至可以实现光学变焦;突出缺点是随距离增加时间滞后加大很多,以至于100米的高度拍一张照片几乎要等上10秒钟,感觉比较适宜的高度是40-50米左右,此外飞行中QX的WIFI通道联系可能断开,特别是飞行动作比较大的时候,一旦断开需要落地重新搜索连接网络。我刚试飞几次,而且这几天北 京雾霾严重不利飞行,现在还不能妄加结论。先通报一下,需要再多试一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用Vision挂QX10已经试飞了几次。初步感受:突出优点是成像清晰,甚至可以实现光学变焦;突出缺点是随距 ...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减震球太硬还是什么原因,拍视频果冻明显,相片也因为抖动很难对焦,拍几张才有一张清晰的,关于距离远自动断开我也有,飞机往回拉近点,再点软件上的名称有时回连接上,如果超过一两分钟就自动关机了,还有就是每次拍照都要回传到手机很麻烦。请问你是手动对焦还是自动?选增强模式?

网友D:
我的QX10是自动对焦,通过点击触摸屏指定对焦点。一旦对焦成功成像还是很清晰的。但是如果画面晃动严重时无法完成对焦,也就没法拍照了,因此拍照前需要飞机稳定悬停,估计风大晃动时也很难对焦。记录仪不需要对焦的,数码象机不完成对焦快门是不会拍照的,这给用QX航拍带来困难。我没用它拍过视频。到底用QX航拍性能如何评价,还要继续多用用。看来优缺点都很明显。

网友:
的确,每张照片都要传回来,特麻烦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的QX10是自动对焦,通过点击触摸屏指定对焦点。一旦对焦成功成像还是很清晰的。但是如果画面晃动严重时无 ...

对焦系统,和照片回传系统,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焦系统,和照片回传系统,特麻烦

是的,原本精灵1的滞空时间就有限,每次拍照的回传时间令精灵1的航拍更显得捉襟见肘。我挂QX10用单轴云台,2700电,2代桨,可以飞九分钟就BB响报警了,3.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QX10是自动对焦,通过点击触摸屏指定对焦点。一旦对焦成功成像还是很清晰的。但是如果画面晃动严重时无 ...

我的对不上焦也可以拍,就是对焦框还是灰色的时候也可以按下拍照钮,就是图片没法用。选的是增强模式,不知道其他模式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本精灵1的滞空时间就有限,每次拍照的回传时间令精灵1的航拍更显得捉襟见肘。我挂QX10用单轴云台 ...

换9寸浆,能增加2分钟的滞空时间

网友D:
刚刚又试飞Vision挂QX10,用了两块电池,阴天有些雾霾。试飞印象还是:QX在地面上作为镜头式相机表现不错;上天后突出优点是可实现遥控光学变焦。如果对焦能完成的话,图像质量不错。缺点突出的是随距离增长时间滞后很严重,如果飞机不是很稳定的悬停,QX的回传画面的刷新太慢完全跟不上变化。若是飞机机位不稳,相机很难完成对焦。再者QX通道比较容易断开,一旦断开需要重新连接WIFI网络,对于留空时间长的精灵2还勉强可行,精灵1则应该没法忍受。总之感觉QX用于航拍可行,但是不太实用。建议打算上手,还没用上手QX的模友再等等看,不急。现在不少方案实现了QX的路由中继连接,但是飞行测试的结果发表的不多。我这些仅仅是初步结果,仅供参考。奇怪的是Vision的FC200相机也是用的WIFI通道,但是表现比我测试的QX加路由器中继增距要强得太多了。不知道大疆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又试飞Vision挂QX10,用了两块电池,阴天有些雾霾。试飞印象还是:QX在地面上作为镜头式相机表现不错; ...

距离远了断线之后,我就一只手控制降落,另一只手调节手机软件看能否连接上,我加上横滚电机后,稳定性有点改善,但最大的震荡在于纵向上面,也就是垂直于地面的震动,我另外买了软一点的减震球,还没寄到,不知能否改善。从其他模友的拆机图片看FC200的电路板上面有两个天线接口,所以信号比QX好也是正常的,如果QX可以外接天线,信号应该不差。不清楚真绝一门的图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的,是手持还是挂机?看图片,他的减震球也换了。

网友:
从这两天试拍的片子中选出几张相对比较好的广角、中焦和长焦的片子,发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供参考。

网友(2014-07-03):
引用 网友H:
除非把中继放到飞机上,要不然相机的WIFI发射功率很小,你中继放地面上,再大的功率也没用!

你没用过WIFI吗?WIFI是双向系统  只要在中继器信号覆盖的范围检测到其它WIFI信号就可以把那信号接入中继器回传回来,这个就叫中继,至于远不远取决于你的中继器

网友:
相机挺飘亮的,

网友:
创新啊,真是高手。

网友D:
我已放弃了QX10方案。原因是WIFI通道太爱断开了,不像Vision和V+ 那样,虽然偶尔也有断开的时候,但是比较容易恢复。QX实在很难操作,距离实用差距较大,就算白交学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放弃了QX10方案。原因是WIFI通道太爱断开了,不像Vision和V+ 那样,虽然偶尔也有断开的时候,但是比较容 ...

你加了中继了吗?加了的话一百米左右没这么容易断链的,不过我现在也闲置了,就挂个摄像头加图传瞎飞,

网友D:
当然加了,请真门代加的。与QX的联系不仅容易中断,而且距离稍远一些时滞很大,实用性差,感觉与V+的WIFI水平有相当差距。我看论坛中尝试加QX镜头相机的模友不少,真发片子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加了,请真门代加的。与QX的联系不仅容易中断,而且距离稍远一些时滞很大,实用性差,感觉与V+的WIFI水 ...

确实发片子的的不多,我的拍片也不少废片的,现在闲置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
上段视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非把中继放到飞机上,要不然相机的WIFI发射功率很小,你中继放地面上,再大的功率也没用!

这你就不懂了…,反正我的用两根全向8dbi天线,功率500mw.空旷区域实测500米左右,画面依然托托的,应该还可以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非把中继放到飞机上,要不然相机的WIFI发射功率很小,你中继放地面上,再大的功率也没用!

WIFI中继是双向系统,空旷区域,比如一个相机WIFI的发射信号在50米范围内,中继的信号范围在500米内,恰恰那个WIFI相机的信号在中继的信号覆盖范围内,且被中继检测到,则手动设置中继,把信号通过中继信号通道引回来且放大该信号,再由中继把这信号发出去,其它设备再接收,这个过程就叫中继。说得很清楚了,不明白也没办法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已放弃了QX10方案。原因是WIFI通道太爱断开了,不像Vision和V+ 那样,虽然偶尔也有断开的时候,但是比较容 ...

加中继,就算断了自己也可以恢复连接的,之少我的会,看什么中继了,不过也没见断过,只是拔了中继电源,再插回去,很快又连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加中继,就算断了自己也可以恢复连接的,之少我的会,看什么中继了,不过也没见断过,只是拔了中继电源, ...

我飞QX的经历,若稍高远一些(比如接近百米吧)断了要让它自己恢复联系太难了,20-30米高时还有可能。而且随着距离增加(也不超过百米)时间延迟增长的非常大。感觉QX10唯一的长处是在空中可以遥控变焦,例如可以从广角调到中焦。总之感觉QX的WIFI中继与VISION和V+的没法比。偶尔玩玩可以,指望它出片子很困难,我的评价达不到实用的程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飞QX的经历,若稍高远一些(比如接近百米吧)断了要让它自己恢复联系太难了,20-30米高时还有可能。而且 ...

竟然这样0.0  那放弃QX10了  原本打算入手的   看了楼上朋友发的联想V31的参数   觉得可以试试  61G重  只可惜不支持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L:
竟然这样0.0  那放弃QX10了  原本打算入手的   看了楼上朋友发的联想V31的参数   觉得可以试试  61G重   ...

如果为航拍照片,用带定时间隔拍摄功能的小数码方案比较方便,比如每间隔5秒自动拍摄一张的理光。

网友:
对于拍照片来说,镜头是至关重要的。说白了 Q系类就是 数码相机。出来的照片肯定是要比 狗和VS漂亮的。

网友:
关于QX系列的中继,论坛上有朋友分享了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