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精灵2外场本本13.1寸显示屏FPV飞行试验成功

楼主(2014-04-16):
话说某天飞行,5寸的显示屏看不清地面的细节,突然突发奇想,为什么不用笔记本的显示屏来当外场显示器,岂不更爽,于是乎网上淘了下东东,试验成功附图如下,改天把本本带到外场感受一下大屏显示的无人机FPV飞行,适合在旅游休闲度假时爽飞!

网友A:
usb釆集卡,不错

网友B:
延时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延时怎么解决的

人家是5.8g模拟图传,何来延时?
你以为是VISION?

网友D:
怎么弄的  需要哪些东西?

网友:
挺好的设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5.8g模拟图传,何来延时?
你以为是VISION?

你问问他这样有没延时,采集卡延时不比数字图传少的

网友:
求个教程,多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咋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问他这样有没延时,采集卡延时不比数字图传少的

是用USB一路采集卡实现的,实验了下和用5寸显示器的效果一样,看不出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弄的  需要哪些东西?

很简单,网上淘一个USB一路采集卡就可以实现,软件可以用绘声绘影软件打开监控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釆集卡,不错

厉害

网友E:
先加分~~求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问他这样有没延时,采集卡延时不比数字图传少的

几乎没什么延迟。模拟信号的处理比较快

网友F:
这个思路不错,USB一路采集卡很便宜啊。

网友:
很强大,弄个视频出来呗··············

网友:
最好测一下延时率,打开手机的计时器,放在镜头前,看看延时率是多少

网友:
能搞到 手机的 视频采集卡就牛逼了

网友G:
用的bootcamp?mac os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加分~~求教程!!!!!!!!

呵呵,谢谢啦,很简单,去网上淘个一路的USB采集卡,安装后用绘声绘影或者具备视频捕获功能的视频编辑软件也可以,打开捕获功能,选择采集卡就可以看到视频图像了,然后点击扩大到满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思路不错,USB一路采集卡很便宜啊。

谢谢,的确是屏幕太小看不清,所以突发奇想了,采集卡2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bootcamp?mac os支持吗?

不是MAC OS 系统,是WIN7

网友H:
首先要赞美一个,但是可以预想不实用。最现实还是买个7寸的一体化FPV屏幕双接受天线。
大小适中,又看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赞美一个,但是可以预想不实用。最现实还是买个7寸的一体化FPV屏幕双接受天线。
大小适中,又看 ...

这个方案的好处个人感觉有三点:
一、可以在地面全程记录飞行情况,譬如电池门事件就可以轻松记录并回放,这样对事故的分析就相对客观准确。
二、利用笔记本屏幕大FPV爽飞,无延时,地面细节一清二楚。
三、适合在旅游休闲度假时在桌子或车内感受无人机操控的感觉。

网友I:
你这样玩很危险
这块采集卡信号不好后就跳蓝屏了
飞FPv时候要闯祸的

网友:
bmp不错,要是R屏的就更好了。

网友:
我的wifi转手机,没信号都是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样玩很危险
这块采集卡信号不好后就跳蓝屏了
飞FPv时候要闯祸的

不会啊,我试过信号不好时和我的5寸显示屏情况一样,出现雪花,闪烁不太清晰,但没有蓝屏,蓝屏应该是一些品牌显示器未针对FPV而内设的一种显示情况,这个方案的原理只是把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在笔记本上显示而已,延时忽略不计,完全满足FPV飞行要求,模拟信号怎样,显示就怎样,不会出现蓝屏的情况。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的好处个人感觉有三点:
一、可以在地面全程记录飞行情况,譬如电池门事件就可以轻松记录并回放 ...

  • 录制麻烦,要开机,连设备,开软件,开录,,,关录,关软件,拔设备,关电脑。
  • 屏幕虽大,画质受限于,摄像头,图传,采集卡,最终画质最多 D1,全屏很模糊;各设备都会引入时延。
  • 外出携带不便。

刚入门时我就是背一堆设备出门,好容易进化为精灵。
看到有人拿精灵走俺的回头路,仍不住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录制麻烦,要开机,连设备,开软件,开录,,,关录,关软件,拔设备,关电脑。
屏幕虽大,画质 ...

呵呵,说的在理,不过反馈一下我的做法,个人感觉也不麻烦
1、“录制麻烦,要开机,连设备,开软件,开录,,,关录,关软件,拔设备,关电脑”---苹果本本,在家设好软件界面,外场只需图传接电,插USB卡打开盖子就进入监控界面了,也挺快的,关机就盖上本本盖子就可以了。
2、“屏幕虽大,画质受限于,摄像头,图传,采集卡,最终画质最多 D1,全屏很模糊;各设备都会引入时延”---根据我的实验,画面清晰度绝对够用,地面细节那不是小屏幕能比的,当然不能和高清比,延时感觉不出来。
3、“外出携带不便”---苹果本本能用8小时,轻便便携,当然,话说回来使用场景还是在休闲度假时最合适用该方案体验大屏无人机的操控感觉。

网友:
。。。我觉得买个10寸平板也差不多效果,安卓也有录像软件的貌似

网友K:
大哥乃神人  教一下怎么连接啊  我有个四路的USB采集卡 可是怎么连5.8的这个图传啊~!

网友:
这个采集卡我试过,感觉清晰度还是差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哥乃神人  教一下怎么连接啊  我有个四路的USB采集卡 可是怎么连5.8的这个图传啊~!

你把4路的USB采集卡连接电脑,把5.8G图传的AV线连接其中一路,在连接前请确认视频信号已经处于输出状态,打开会声会影的视频采集功能第一步“捕获”功能,选择“来源”,在“来源”里找到你的4路USB采集卡就可以看到画面了,点击放大到全屏即可。

楼主:
突发奇想而已,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用到了什么配件,楼主有说下吗

很简单,就用到一个一路USB视频采集卡即可实现。

楼主:
这个好专业,集成度更高,省去连线、接收电池供电,很适合笔记本携带远程操控,这才是真牛人,有购买的链接地址吗?搞一个玩玩

网友M(2014-06-27):
联系方式有吗  这个好像是模块  问题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M:
联系方式有吗  这个好像是模块  问题请教

QQ 834581271

网友:
强,感觉看电影

网友:
加你了大哥,买一套

网友(2015-01-13):
楼主有具体测试延迟吗?用秒表或者手机放一下时间拍下照片就能看出延迟多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