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三轴陀螺仪用在有副翼直升机方向舵的方法

楼主(2014-04-16):
自己一直飞有副翼的,但试过朋友的无副翼后感觉3GX锁尾超棒,比我用过的401, JR的770T,亚拓的780都好,所以拿朋友的3GX回来研究了一下,用在我的450上已经不下30个起落了,表现还不错,拿出来共享一下。3GX接通电源要有一个自检,所有的接收机输入通道都要连接,如果用在有副翼上,咱们只接尾舵机和第4通道,还有感度线,所以3GX自检不通过。这时候要给3GX的副翼 升降,螺距,通道一个接收机信号,就可以通过自检了,

简单点说就是3GX从接收机这边来的几个接口都要接,但不控制舵机,就可以了,只要输入有接收机信号就可以。
把接收机从副翼,螺距,升降这3个通道出来的信号线用个Y线一边直接连接舵机,另一边连接3GX , 方向通道和感度还是原接法。或者随便一个接收机通道的信号线和3GX的副翼,螺距,升降输入线短接也行,看图吧  这是我的接法

网友:
3GX好难调的··

网友:
还是MB好,哈哈。

网友:
好帖啊,不知道K8行不行

网友:
只看见一个图,请问高手用什么控?我的天8s好向与3GX不间容.

网友:
正和我意,马克学习

网友:
我也想这样 怎么不行- -

网友:
俺也测试调一下。。。

网友A:
为啥不直接用三轴加有副翼看看效果呢,是更稳还是肉的不行还是根本不能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用三轴加有副翼看看效果呢,是更稳还是肉的不行还是根本不能飞呢~~

華牌3軸和ZYX配有副翼都能飛~

网友C:
正想知道这个.但图不太清楚,只显示一图,其他挂了

楼主再上几个图吧,多余通道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想知道这个.但图不太清楚,只显示一图,其他挂了

楼主再上几个图吧,多余通道接线的.

其实挺简单,就是给升降 副翼 个接收机信号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華牌3軸和ZYX配有副翼都能飛~

效果如何??和一般有副翼比起来呢?这个是所有通道都连接上的还是把三轴只当成锁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和一般有副翼比起来呢?这个是所有通道都连接上的还是把三轴只当成锁尾用?

單純將整組fbl旋翼頭整組拆下(含連桿)換上有副翼旋翼頭其他線路和3軸感度完全相同
飛行感覺有副翼對打舵反應略慢,可能是平衡桿上有加重錘的關係也因此自旋比較穩定
有風吹時三軸會先做出修正反應,所以打舵修正的幅度比單純平衡翼小

网友(2021-02-28):
最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正好看到此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