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GPS不行,能否用6HGPS呢?

楼主(2014-04-16):
内容玉兔飞控GPS不行,能否用6HGPS呢?

楼主:
6M,定位飘!

网友:
6H也飘,好不了多少

网友:
别被网商误导了,玉兔用的是NEO-6M,网上所谓高精度的是LEA-6H。你去ublox官网上查查看,定位精度同为2米,数据速率同为5Hz。
这是ublox网址:http://www.ublox.com/zh/

网友:
这是NEO-6M的参数

这是LEA-6H的参数

网友:
这跟用什么模块没关系,玉兔的程序算法问题

楼主:
谢谢,可能不是GPS的问题,是飞控的问题!明白了那就这样用吧

网友(2014-07-06):
楼主你好,我有个玉兔二代飞控,但是找不到调参软件了,能帮忙发我一个吗?QQ450395894

网友:
玉兔飞控现在依然好用吗?想入个

网友:
最求高精度可以用7P,不过应该好不了多少,都是炒作而已,最主要还是兔子这个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