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在此先谢了~~

楼主(2014-04-16):
折腾一个晚上了,烧坏了5个舵机,郁闷~
有个问题想请大家帮个忙,就是我用的3个斜盘舵机(由于资金的问题一直都是用的便宜的银燕的12克金属舵机)总是会有1-2个接通电源后兹兹的响,然后等陀螺仪自检完成后遥控器打几下舵又不会有这种声音了,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正常,今天一个晚上就在折腾这个,换一个新的上去,烧一个,郁闷死了,还有打舵的时候会出现舵机好像有东西卡了一样,但是多打几下舵又会没事的,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好几个月了,一直找不到原因,为此已经烧坏了不少于20个舵机了,还有3个斜盘舵机一般是最右边和后面那个会出现这个问题,想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到底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斜盘舵机顶多扫齿,你这现象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B:
舵机烧坏?你怎么知道舵机烧坏了?什么现象?

网友C:
上图 用什么陀螺仪

网友D:
上好舵机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不过数码舵机通电后滋啦滋啦响时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烧坏?你怎么知道舵机烧坏了?什么现象?

常常看到一缕青烟,要不是舵机里面的电机坏了,要不就是舵机电路板上的几个三极管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 用什么陀螺仪

用的是牛屎版的无副翼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好舵机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不过数码舵机通电后滋啦滋啦响时正常的。

我买的那个银燕的12克金属舵机不是数码的,有时间我拍个视频记录

网友E:
选错舵机型号了,kabr默认是数码舵机,你上个模拟舵机,不烧才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那个银燕的12克金属舵机不是数码的,有时间我拍个视频记录

那原因就找到了 KBAR默认的是数码舵机 然后你用模拟舵机  果断烧。。。在安装 舵机  博士帽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原因就找到了 KBAR默认的是数码舵机 然后你用模拟舵机  果断烧。。。在安装 舵机  博士帽里面 ...

非常感谢,今天下班后再去试下,这问题纠结我好久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错舵机型号了,kabr默认是数码舵机,你上个模拟舵机,不烧才怪

恩,谢谢了,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F:
调尾舵部分不是一开始就要求选择舵机类型吗,难道你无视?舵机类型不对锁尾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尾舵部分不是一开始就要求选择舵机类型吗,难道你无视?舵机类型不对锁尾也不行啊!

锁尾舵机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用的是银燕的9258,这个没有烧坏过,坏的都是斜盘舵机,我用的都是便宜的模拟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锁尾舵机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用的是银燕的9258,这个没有烧坏过,坏的都是斜盘舵机,我用的都是便宜的模拟 ...

刚看了下。。在 安装 十字盘 博士帽 里面设置模拟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下。。在 安装 十字盘 博士帽 里面设置模拟舵机

  恩,我也找到了,晚上下班回去后再试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