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僵工程师解惑

楼主(2014-04-16):
我的小精灵在飞的时候 前进或后退飞大概100米的样子自己就停下了 须再次加大摇杆才继续向前或向后飞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的精灵只想体验0到100米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精灵只想体验0到100米提速

网友B:
你这个是手动档得,一档是0-100米你加大以后就变成无极变速了!

网友C:
要换挡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D:
调参软件里查查飞行限制设置

网友E:
原装飞控?行程在调参里动起来是平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飞控?行程在调参里动起来是平滑的吗?

谢谢。是原装飞控被蓝色工坊改造为可视一体   在调参里各个摇杆各个行程都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参软件里查查飞行限制设置

好的 谢谢 具体哪项看来我还得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换挡才能解决问题!

你说的是必须换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手动档得,一档是0-100米你加大以后就变成无极变速了!

幽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