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两天电调终于完成了!成功刷了SIMONK~

楼主(2014-04-16):
这两天在折腾一个旧的坏的飞越40A电调,故障表现为马达不能高速,满油门只有正常的50左右,其余正常。
这个电调扔在抽屉很久了,这两天拿出来折腾,发现F7832 MOS坏了两个,看了以前的大大的帖子说全换比较安全,那就全换了。

再看板子,发现这个电调原来就是翻板好盈PENTIUM 40A的,本来想刷BLHELI,虽然BLHELI支持几种ATMEL的,但就不支持这个。再看SIMONK,发现有戏了,ATMEGA8L支持的,就开刷了。
一开始发现怎么也刷不上,老是提示RC=-1。以前有玩过ARDUINO,有点经验,挂上晶振,正常了,立即刷ATMEGA8的内置晶振BOOTLOADER,OK!再刷SIMONK也正常刷上了。
上电试机,杯具了,马达自检声也没有了,SHIT~~
想来想去,单片机不会那么易坏的,内置晶振的BOOTLOADER也正常了,应该可以引导了啊,怎么不行了??后来翻一下SIMONK的网址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513678发现最后有提及FUSES的问题,感觉可能是它了!立即将FUSES改了,然后重刷SIMONK,上电,这次OK了!马达有自检声了,校正一下油门行程,GOOD~~正常

SIMONK只能校正油门行程,其它什么的都没得设置,这个是缺点。但是它的线性和油门响应速度真的很好,原版的固件跟它简直不是一个等级,油门响应非常跟手,能非常明显的体验出来,这个对于多轴的稳定来说有决定性作用。

网友:
飞腾老板V3.1是要刷simok,5个触点。新版刷bl只要3个触点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主要看芯片的

网友:
固件再哪里找的啊?
还有那个网站是E文的,看不懂。唉!!!

网友A:
请教楼主,我刷blheli用的是

就是接入3个触点,用blheli程序就可以刷了。

我也有一个3.1版本  a芯片的要刷simok,也就是有5个触点的。我知道用KK飞控的烧录器可以烧录。

想问下,我那个nano可以直接用来刷simo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刷blheli用的是

就是接入3个触点,用blheli程序就可以刷了。

直接用NANO就可以刷,要先将NANO刷成ARDUINO ISP,然后用NANO的ICSP口就能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NANO就可以刷,要先将NANO刷成ARDUINO ISP,然后用NANO的ICSP口就能刷了

朋友你好!再详细请教一下,

我买来的3.0nano,直接可以刷bl。 刷simok,要那种烧录器,通过你告诉我,用nano上的icsp接口。

我理解你的话,是把nano换个系统刷成isp,就变成了烧录器, 然后就可以用nano上那6个接口(icsp),如果我再刷回来,原来的系统叫什么? 小白求解!
把nano变成 isp 是用电脑直接改变吗?我只有一个nano哦 我看网上,是2个arduino ,一个作为被刷,一个作为刷的工具,才能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再详细请教一下,

我买来的3.0nano,直接可以刷bl。 刷simok,要那种烧录器,通过你告诉我 ...

nano可以用ARDUINO IDE刷成ISP,然后就可以用来NANO的ICSP接口刷simonk了。刷blheli的话,好像要用它自己的工具将NANO制成ISP才行,要不好像BLHeli-Setup连接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再详细请教一下,

我买来的3.0nano,直接可以刷bl。 刷simok,要那种烧录器,通过你告诉我 ...

将NANO写成ISP方法如下:
ARDUINO IDE里面点“示例”-ARDUINOISP,然后编译写入NANO就变成ISP了
I
将NANO写成ISP后,通过NANO的ICSP连接电调,注意连线,再用命令行AVRDUDE -C 指定ISP为ARDUINO,再写入电调就O了。

我手里有ARDUINO和USBTINY,我是直接用USBTINY写入的,不过应该操作都一样的。

至于原电调的固件因为没有固件文件,刷不回去的。不过可以刷之前先备份原来的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NANO写成ISP方法如下:
ARDUINO IDE里面点“示例”-ARDUINOISP,然后编译写入NANO就变成ISP了
I

我意思不是刷回来原来固件,是说我本来用nano直接连线就可以刷blheli的,3根线,

要是我用IDE变成了isp,那还可以用blheli吗? 要怎么用ide变回没有改isp的时候一样,

改成了ISP,后 用什么软件刷simok? 也是ide?

我在网上查,好像变成isp 要2个arduino才可以呀? 就是一个插入电脑开启ide,用来把第二个刷为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不是刷回来原来固件,是说我本来用nano直接连线就可以刷blheli的,3根线,

要是我用IDE变成了i ...

变成ARDUINOISP直接用IDE改就行。

用IDE变成ISPR后就连不上BLHELI-SETUP了,我用ARDUINO UNO试了,不行。要在BLHELI-SETUP再刷一下(MAKE ARDUINO GENERAL)才能连上。

"要怎么用ide变回没有改isp的时候一样"这个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只要BOOTLOADER没丢,就可以随便刷。(当然了,不要改FUSES)

改成ISP后直接用命令行avrdude.exe -c arduino(你的ISP) -p m8(你电调上的芯片,一般就是ATMEGA8) -U flash:w:tp_nfet.hex(对应你电调版本的固件)刷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成ARDUINOISP直接用IDE改就行。

用IDE变成ISPR后就连不上BLHELI-SETUP了,我用ARDUINO UNO试了,不 ...

多谢了,不过你说的专业,没图不懂,对这些不懂。等刷的时候在请教你,现在nano不在身边
按照这个,不懂怎么变为isp。

我说那个变回来,就是我变为isp了,然后怎么变回没变isp之前。  比喻:我把A改为B了, 怎么把B状态改回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不过你说的专业,没图不懂,对这些不懂。等刷的时候在请教你,现在nano不在身边
按照这个,不懂 ...

点“文件”-“示例”-“ArduinoISP"后会弹出新窗口,不要改动里面的源文件,然后在新窗口点”工具“-”板卡“-选择你的NANO,再编译,下载就变成ISP了

你说的”比喻:我把A改为B了, 怎么把B状态改回A啊“,你再刷一次A就行了。
比如说现在你的NANO是BLHELI的STICK,你用IDE变成ARDUINOISP了,刷完SIMONK后,你想再用回BLHELI STICK就到BLHELI-SETUP里再刷一次就行了。明了?
前提是你NANO的BOOTLOADER没有损坏,如果BOOTLOADER坏了,就只能用ISP,或者像你说的用两个ARDUINO来刷BOOTLOADER了

多看看官方的说明,先搞清楚再下手比较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文件”-“示例”-“ArduinoISP"后会弹出新窗口,不要改动里面的源文件,然后在新窗口点”工具“-”板 ...

噢懂了,我是行外人啊,压根不懂这些单片机。 官方什么说明,不会找呀,那个icsp 6个接口定义都不找到是啥, 不找到怎么排列的

原来买回来,接入blheli程序前的步骤,就是给nano刷了一个接入blheli的模式。

然后再用IDE刷一个开放icsp'的模式。

看了,你说的步骤我都找到了
选择好了,点那个箭头?unload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懂了,我是行外人啊,压根不懂这些单片机。 官方什么说明,不会找呀,那个icsp 6个接口定义都不找到是 ...

先选对板卡,点勾再点右箭头就行,
你还是先看看官方说明吧,鸟语的是比较难懂。
刷错固件的话会烧电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选对板卡,点勾再点右箭头就行,
你还是先看看官方说明吧,鸟语的是比较难懂。
刷错固件的话会烧电调 ...

问题是,哪去看官方说明? 变成isp后 用什么程序烧录给mcu? 我看别人用usbisp ,是proXXXX不记得了 原始的烧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哪去看官方说明? 变成isp后 用什么程序烧录给mcu? 我看别人用usbisp ,是proXXXX不记得了 原始 ...

去https://github.com/sim-/tgy 和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513678这里看,
开源的东西就要有折腾的心理准备。

网友:
改成ISP后直接用命令行avrdude.exe -c arduino(你的ISP) -p m8(你电调上的芯片,一般就是ATMEGA8) -U flash:w:tp_nfet.hex(对应你电调版本的固件)刷就行。

这一步在哪操作?打开ide?

网友B:
我XXD30A刷了SIMONK,電調簡直提昇了一個等級,一點也不輸給好盈刷BLHELI

网友(2014-05-30):
avrdude.exe -c arduino
-p m8
-U flash:w:tp_nfet.hex

输入这3行命令,第三行是说在W盘的 文件? 我把那个文件放什么盘就 改成对应的字母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英文的确实很头疼!楼主把步骤详细罗列一下估计会受益更多人

网友:
Arduino as ISP的问题可以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3的51楼。

网友:
生命的乐趣在于折腾!

网友:
请问用ARDUINO  R3刷好盈铂金30A可以吗?接线可以科普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XXD30A刷了SIMONK,電調簡直提昇了一個等級,一點也不輸給好盈刷BLHELI

牛X

网友(2014-07-09):
什么东西来?

网友:
好像很牛的样子

网友(2014-08-09):
SIMONK固件咋油门校准??

网友:
支持折腾,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