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X10 QX100中继方法

楼主(2014-04-17):
最近看有人折腾QX10 QX100 看了效果 晚上还真不错 不少人为了这个WIFI中继而烦恼 本人之前玩无线网覆盖 过中继 拟想一套方案

准备东西
QX 10 QX100
迷你路由一个 最好能改外置天线 飞机上取电 X宝一堆
刷TOMATO的地面端或者 刷UBNT固件的路由或者美国原装的

连接原理  QX10 QX100 → 机载路由(机载路由固定的IP段)→ 地面TOMATO连接机载路由 测试连同后直接关闭TOMATO本地DCHP 这样手机连接到地面TOMATO是直接获取机载路由的DCHP 等于地面TOMATO跟机载路由只是一个连接桥 没有2层IP

希望能帮到大家谢谢,有疑问的可以共同讨论

如果能成就去设计专用无刷云台了呵呵

网友A:
如果直接在地面路由器端加个功放器,应该花费会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在地面路由器端加个功放器,应该花费会便宜点。

我这套方案不会超过200块

楼主:
地面还可以用电脑ping 命令来测试与QX10 QX100的延迟数据,例QX100 在路由的静态列表地址为192.168.1.17 地面电脑连接TOMATO 在运行里面输入 ping 192.168.1.17 -t 就可以实况检测各距离的信号质量丢包量跟延迟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和我最近的一个研究计划不谋而合!载机路由我都选好了 (B-LINK 迷你无线路由器)只是还没测试。由于QX相机的发射功率太低,即使地面端的中继功率再大也难显著扩展距离。所以找一款小巧的中继挂载在飞机上做qx相机的repeater!这样再桥接到地面的中继最后连到手机,相当于相机和手机之间有两个中继做桥接。理论上距离和稳定性会大大提高!难点就是如何让信号在这么多的设备间高速传递同时保持稳定性。虽然目前使用ARG-1210中继的方案可以达到200-300m的距离!但是个人还是希望可以扩展到500m最佳!不知楼上手上有没QX相机,和相关路由不然可以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和我最近的一个研究计划不谋而合!载机路由我都选好了 (B-LINK 迷你无线路由器)只是还没测试。 ...

真门一绝 QQ多少,我的476233910 希望可以交流下 我好入QX100

网友:
我觉得很有可能,无视法规应该可以做到和目前fpv那样的距离

网友:
如果有机载中继就好了。以后连图传都不要了。

网友:
请教设置详细步骤

网友:
机载wifi路由是否会干扰2.4g接收机信号?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QX10可能还行,QX100太重了,直接挂不加云台就已经1300多G了,再加中继得多重?现在用QX100飞就很勉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QX10可能还行,QX100太重了,直接挂不加云台就已经1300多G了,再加中继得多重?现在用QX100飞 ...

我用Vision挂QX10已经试飞了几次。初步感受:突出优点是成像清晰,甚至可以实现光学变焦;突出缺点是随距离增加时间滞后加大很多,以至于100米的高度拍一张照片几乎要等上10秒钟,感觉比较适宜的高度是40-50米左右,此外飞行中QX的WIFI通道联系可能断开,特别是飞行动作比较大的时候,一旦断开需要落地重新搜索连接网络。我刚试飞几次,而且这几天北 京雾霾严重不利飞行,现在还不能妄加结论,需要再多试一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Vision挂QX10已经试飞了几次。初步感受:突出优点是成像清晰,甚至可以实现光学变焦;突出缺点是随距 ...

关于中继断开的问题可能是天线角度不对,这点非常重要。建议将中继固定在控上,天线侧45%指向飞机方向能改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中继断开的问题可能是天线角度不对,这点非常重要。建议将中继固定在控上,天线侧45%指向飞机方向能 ...

我今天又试飞Vision挂QX10,用了两块电池,试了平板天线和鞭型天线,后者的有效范围只有20-30米。飞行基本上是在头顶附近飞的,昨天最高到过100米高,今天只飞行不超过50米。试飞印象还是:QX在地面上作为镜头式相机表现不错;上天后突出优点是可实现遥控光学变焦。如果对焦能完成的话,图像质量不错。缺点突出的是随距离增长时间滞后很严重,如果飞机不是很稳定的悬停,QX的回传画面的刷新太慢完全跟不上变化。若是飞机机位不稳,相机回传画面跳跳蹦蹦的,很难完成对焦。再者QX通道比较容易断开,特别是模型运动较快时,一旦断开需要重新连接WIFI网络,对于留空时间长的精灵2还勉强可行,精灵1则应该没法忍受。总之感觉QX用于航拍可行,但是不太实用。建议打算上手,还没用上手QX的模友再等等看,不急。现在不少方案实现了QX的路由中继连接,但是飞行测试的结果发表的不多。我这些仅仅是初步结果,仅供参考。奇怪的是Vision的FC200相机也是用的WIFI通道,但是表现比我测试的QX加路由器中继增距效果要强得太多了。不知道大疆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D:
选几张这两天拍得相对比较好的片子传上(阴天有雾霾)。试飞的全套装备

试飞的QX10+FC200 双相机Vision

25mm广角(折算到135相机)

45mm 中焦

140mm 长焦

139mm 长焦,对焦点选择在石头

02 QX10 FC200 双相机Vi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又试飞Vision挂QX10,用了两块电池,试了平板天线和鞭型天线,后者的有效范围只有20-30米。飞行基 ...

请问老爷子,QX10是怎样固定在FC200下面的呢?我也想这样做,但不知道怎么固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选几张这两天拍得相对比较好的片子传上(阴天有雾霾)。试飞的全套装备

这个路由器能不能用?直接挂在飞行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路由器能不能用?直接挂在飞行器上。

不清楚。我的那个路由器只能放在地面上。

网友:
QX10发射功率实在太弱,除非两端中继桥接可能会有所改善,亦要考虑带宽问题。总之,QX10航拍很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FC200的蛋壳的下方粘个塑料盒,盒的下平面打眼用1/4寸螺与相机的三脚架固定螺孔相固定。打开塑料盒即可 ...

谢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选几张这两天拍得相对比较好的片子传上(阴天有雾霾)。试飞的全套装备

老爷爷,QX10的色彩怎么这么不好呢?绿色太别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爷爷,QX10的色彩怎么这么不好呢?绿色太别扭了。

色彩到不是主要问题,阴天雾霾,色彩很平淡靠后期。主要问题是迟滞大,wifi连接易断,相机对焦困难。对好焦QX10成像与一般卡片机相当,比记录仪强得多。

网友(2014-11-14):
二次中继的办法,想法很不错!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机上路由,在网上疯狂找了一下,发现TPLINK 802N有无线网桥功能,裸重82克,如果去掉外壳和不必要的RJ45口、USB供电口、LED灯,应该能减重不少。

网友F:
802N拆开后只有11克,还没有去掉RJ45插口的金属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802N拆开后只有11克,还没有去掉RJ45插口的金属売

我也想用这一型号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用这一型号的,路由器~~

好想法,还可以用于as100v。买一根降压模块直接从11.1V上面转USB供电

网友(2015-01-30):
有用此方案实施的吗?我准备试试啦!!!!

网友:
搞不明白,为什么QX的FI-WI中继增程后的时滞那么出奇的大,而精灵2V+的WI-FI时滞并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路由器能不能用?直接挂在飞行器上。

这个腾达A6 固件版本是V3.00.14_CN的还能行,选 《客户端+AP》模式,不过现在的固件都是V3.00.17_CN了,就不可以了。现在这个版本的固件还刷不会去。
找了好多的mini路由,这个牌子的可以   COMFAST  CF-WR350N

网友:
搞了好久,终于找到能够QX10双中继的设备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840&page=1#pid15363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