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接线

楼主(2014-04-17):
得到一个电机,查资料也没弄懂,请懂的坛友指点一下,4根线分2组,每组各有1红1绿,每组电阻都是5.4欧,怎么能转起来?谢谢!

网友:
-组直接接电,另-组通过-大约2UF的电容接电试下。

网友A:
把一根红的和绿的线接一起,再接零线,火线接另一根红的 ,另一根绿的接个1到2UF电容,如果要反向把2绿线换下就是。

网友B:
好像是异步电机  两组线随便并联  若要反转则将其中的任意一组线对调并联  无需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根红的和绿的线接一起,再接零线,火线接另一根红的 ,另一根绿的接个1到2UF电容,如果要反向把2绿线换 ...

是这文章中的图一,对吧?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aFlO3FcTs7DP6pY9RuWviH8vzwOqm0_LeupJFdY4n2qvQBXxYQmdZj1QdmvfsZs5hGIPeiK7gVD13S4H_9KoRtK5dQuvRop5nkSr4g7kj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异步电机  两组线随便并联  若要反转则将其中的任意一组线对调并联  无需接电容

昨晚用一个24V交流电安LZ所说试了试,没转。敢用220V直接试吗?

网友:
我说的是好像  我以前用在小车上的电机是单相异步电动机带离心开关  没有接电容一直正常运转  后来因功率太小(180W)就换了个跑步机电机   为了保险起见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接个无极电容吧  万一烧了得不偿失  给你个图片参考一下  按这种方法接线正传反转都解决了  别忘了加电容

网友C:
这个电动机按楼上朋友介绍的方法接线即可正常运转。和普通电容运转电动机一样。区别在转子的鼠龙导体材料不同。也可以称作力矩电机。堵转几分钟不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文章中的图一,对吧?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aFlO3FcTs7DP6pY9RuWviH8vzwOqm0_LeupJFdY ...

对的,电容1到2UF就可以了,大了会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动机按楼上朋友介绍的方法接线即可正常运转。和普通电容运转电动机一样。区别在转子的鼠龙导体材料不 ...

LZ的帖子我读过不少,是坛中的中坚力量,有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电容1到2UF就可以了,大了会烧坏的。

你的指导让我如浴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