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舵机需要调中吗

楼主(2014-04-17):
新买的舵机需要调中吗?如果需要,调中的步骤是什么,谢谢

网友:
装摇臂前要调中,插到方向舵通道开机,关机搞定。

网友:
先校准摇杆中立点,再接上接收机,开机等舵机自然停止就OK

网友A:
也可以用舵机测试器(很便宜)做舵机回中。这样就不用开遥控器了和上接收机了。上好摇臂后在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舵机测试器(很便宜)做舵机回中。这样就不用开遥控器了和上接收机了。上好摇臂后在装机。

网上有卖么?有具体的牌子要求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卖么?有具体的牌子要求么?谢谢

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