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大桨夹靠中联位的轴承规格谢谢

楼主(2014-04-17):
问题如上

网友A:
内径:4mm 外径:8mm,厚: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4mm 外径:8mm,厚:3mm

这规格不对,应该是内径3外径6厚2·5或内径3外径7厚2·5这两种规格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参考3楼  横轴规格  和 大桨夹的轴承位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规格不对,应该是内径3外径6厚2·5或内径3外径7厚2·5这两种规格不知道是哪个。

機種說清楚麻
早期的450se配
●止推轴承 F3-8M x 2(Φ3xΦ8x3.5mm)
●改装轴承 Φ3xΦ7x2.5mm  x2
           Φ3xΦ8x3mm    x2
●主旋翼夹座 x 2
●固定座型连接圆头 x 2
●皿头十字螺丝 x 2(M2x6.5)
http://www.0577mx.com/products_view.asp?id=673
後期450se改配
●华司 x 2(Φ5.5xΦ8x0.3mm)
●不锈钢球头 x 2(Φ4.75xΦ4.59mm)
●皿头十字螺丝 x 2(M2x6.5mm)
●金属主旋翼夹座 x 2
●止推轴承 F3-8M x 2(Φ3xΦ8x3.5mm)
●轴承 MR74ZZ x 2(Φ4xΦ7x2.5mm)
●轴承 MR84ZZ x 2(Φ4xΦ8x3mm)
http://www.0577mx.com/products_view.asp?id=1408

网友:
说明书上写9x4x4

网友B:
450 450v2 450sport 450pro FBL DFC 楼主要闹哪一种啊~

网友:
看某宝上飞越航模店,找到那个中联,下面商品介绍里就有轴承规格。

网友:
百度一下装机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规格不对,应该是内径3外径6厚2·5或内径3外径7厚2·5这两种规格不知道是哪个。

                    内径     外径     厚   450PRO         4         8        3
改外丝横轴      3         8        3
SPORT           4         7        2.5
SP改横轴        3         7        2.5
要看你是什么旋翼头,什么横轴。。。。

网友(2014-05-23):
好像每个生产商的都不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