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飞控坏了,还值得修吗?(大疆技术支持也来看一下吧)

楼主(2014-04-17):
昨天去修理精灵1,因为遥控是精灵2的,对不上频,去店里维修换了个精灵2的接收,还是对不上。后来维修的师傅说,可能是飞控坏了。回到家我用调参软件试了下,测试电机都能转,而且固件也能升级,其他的都能操作,就是不能对码,请问高手,是飞控坏了吗,如飞控坏了还值得修了吗?本人菜鸟一个。谢谢。

网友A:
怎么不换个2.4的控试试呢?

楼主:
不会坏的,可能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换个2.4的控试试呢?

控是新的,就是没有接受,去店里换了接收也不行,就是2.4G的

网友B:
对不上频能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上频能怪飞控???

我去的是大疆北 京代理,他们是这么说的

网友:
1.检查你接收机的连接方法是否正确。
2.调参中否是有调试?
3.确定遥控是2.4的吗?

如问题依旧可以+QQ2355613431

楼主:
DJI技术支持说了,可能是调参没有改回DBUS,跟飞控没有关系。大疆北 京代理却说是飞控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DJI技术支持说了,可能是调参没有改回DBUS,跟飞控没有关系。大疆北 京代理却说是飞控坏了。{:1_58 ...

新人,不用对DJI抱太好的幻想啊,看看我返修个云台,因为修的费用太高,我不修了,就给我换了马达,他们还不承认
看看DJI是怎么给客户做售后的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903&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技术支持说了,可能是调参没有改回DBUS,跟飞控没有关系。大疆北 京代理却说是飞控坏了。{:1_58 ...

那些售后是能换绝对不修,一块钱能搞好的毛病,绝对会让你100块维修,这就是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人,不用对DJI抱太好的幻想啊,看看我返修个云台,因为修的费用太高,我不修了,就给我换了马达,他 ...

潜规则

楼主:
北 京代理蓝天飞扬的修理确实不行呀,换了好几个人都没弄好,最后说是飞控坏了,修不了。

网友:
可以发回深圳的售后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