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四合一电调求助!

楼主(2014-04-17):
今天用好赢四合一电调,上电之后,两个电机正常启动,一个电机发出didididid的响动,应该是油门没到最低,另一个电机直接进入设置状态了,于是每一个做了油门形成校准,结果还是一样,这是为啥》?

网友A:
不是有附四合一線的嗎? 用那条線來四个一起做校準,, 然后再做 遙控器 搖杆校準,, 同时检查一下香蕉头有沒有脫焊.... (我在用的其中一条输出線脫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附四合一線的嗎? 用那条線來四个一起做校準,, 然后再做 遙控器 搖杆校準,, 同时检查一下香蕉头有沒 ...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附四合一線的嗎? 用那条線來四个一起做校準,, 然后再做 遙控器 搖杆校準,, 同时检查一下香蕉头有沒 ...

现在发现用在naza飞控上面没问题,用在FF飞控上面就有问题,我FF飞控确认了是好的,不知道为啥

网友:
油门信号太低?

楼主:
不知道- -,有两个可以正常启动。一个didididdi,一个进入设置状态

网友:
之前有沒有用设定咭设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附四合一線的嗎? 用那条線來四个一起做校準,, 然后再做 遙控器 搖杆校準,, 同时检查一下香蕉头有沒 ...

我有架450X4飞机用好盈25a四合一电调,直接接的没有进行校准,目前一切良好

网友:
刚买来的应该都校准过了,
楼主你肯定懂了不改动的东西了。
你是不是设置过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