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个问题,APM飞一会有时会自动切La n d模式 ...
新手请教大家个问题,APM飞一会有时会自动切La n d模式,控反应迟钝。

楼主(2014-04-17):
小四轴刚装好,找了个室内的2层楼高的大厅试飞。1、昨晚试飞时发现有时会刚起飞没多久,自动切到La n d模式,自我感觉会不会跟
电池
有关,我因为是试飞所以用的家里的旧的3S2200的电池,但看飞控状态电压都在11.5以上的。
2、用的天9控,发现油门和打方向都有延迟,延迟还蛮大的,控杆动了后都不是立马相应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教各位了,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虚心请教啊,补充:电调是好赢天行者40A,电机是朗宇2216

网友A:
La n d模式是不是自己降落?我的就是推油没有反应,自己降落,也解不了锁,只有断电才能重新解锁。

网友B:
pid没调好吧

楼主:
是飞着飞着自己就切la n d了,昨天看参数,有个设置是围栏破坏还是超出围栏的(英语不行),就自动返航或降落,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可能是触发低电压保护

楼主:
这个低电压保护是APM本来就开着的么,我在电压电流计设置里没开啊

网友D:
楼主吧APM的电子围栏设置的太小了。。默认是圆内200米。你可以到MP上面去设置。 设置了这个不管你哪方向或者高处飞。只要距离起飞点200米就会启动La n d模式。可以修改的。

网友E:
围栏 最好设置 自动返航,不过你没 GPS 就。。。。。。
高级 参数里 找一下,修改下 就好了, 一个是 低电压 保护的时候 自动降落
以后有了 GPS 还会有个参数, 丢失 GPS 的时候也是自动降落, 我是改成 切 定高了。
超过电子围栏的时候 自动降落不是很傻? 我是有 GPS 所以自动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