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精灵2 遥控器 电位器的请进

楼主(2014-04-17):
请问那个电位器 哪里有卖? 或者必须返厂修理? 我的遥控器里面2个电位器都被我弄掉了。。求助。。!!!!

网友:
后面两个可以用螺丝刀跳到那两个吗?淘宝可调电阻,5k的就行,看外观一样的买来换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原来遥控上边的电位器才一毛钱左右,好奇的是你是怎么能把两个电位器都弄掉的。

网友A:
遥控器电路板上的那两个5K的微调电阻,我已经自己换过了调云台俯仰角的那个,原装的那个质量貌似不太行,用了一段时间后调节不顺畅,云台遥控比较卡顿 ,换过后顺畅多了。

楼主:
求链接。。。 直接焊三个角就O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链接。。。 直接焊三个角就OK吗,

搜索502电位器就一大堆。

网友A:
这点小东西不需要网购,一般销售电子元器件的店铺都有销售,价格也就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小东西不需要网购,一般销售电子元器件的店铺都有销售,价格也就几毛钱一个。

咱这落后,我找了的,找不到这种规格的,我说电位器他们都不懂是什么,后来我说滑动变阻器。。算是拿了一个出来了,他们最小的也比这个大很多。
早知道不返厂了。自己买几个回来焊,。 原来网上可以找到,果然是502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电路板上的那两个5K的微调电阻,我已经自己换过了调云台俯仰角的那个,原装的那个质量貌似不太行 ...

能麻烦给个链接么?

网友:
我的也坏了  拆控调换插头  安装时没注意电位器  结果安装控制杆后 行程过量  搞坏了

你最后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电子市场有卖的,慢慢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麻烦给个链接么?

*宝上随便搜索5k微调电阻,一大堆,一两毛钱一个,邮费贵上几十倍,除非买得多,否则不划算,最好就地到电子市场去购买,不超过五毛钱一个。买回来直接换掉坏的那个就行了。不过大疆那遥控器里用的是多层线路板(至少两层),焊接时电烙铁的功率要足够大,我用40W的电烙铁焊接时都觉得不够烫,如果能有50W以上的电烙铁效果更好些,主要是微调电阻有一个引脚焊接在了多层电路板的大面积接地点,对电烙铁的温度有已定的散热作用,导致该焊点不易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宝上随便搜索5k微调电阻,一大堆,一两毛钱一个,邮费贵上几十倍,除非买得多,否则不划算,最好就地到 ...

谢谢您的解释   我已经在X宝买到了和你图上一样的电位器   除了焊接还有个问题   这个电位器十字盘可以对得上俯仰控制杆那根金属的十字头吧?  换句话说意思就是  用和你图上一样的那个蓝色电位器  只要焊接这个环节不出问题  就没问题可以完美替换原厂那个电位器  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解释   我已经在X宝买到了和你图上一样的电位器   除了焊接还有个问题   这个电位器十字盘可以 ...

没问题的,只要焊得上,十字杆与微调电阻的十字芯能对得上,而且结合很紧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只要焊得上,十字杆与微调电阻的十字芯能对得上,而且结合很紧密。

谢谢你的回答 那我就放心了   X宝不零售   我买了30个    你在需要告我  免费给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那我就放心了   X宝不零售   我买了30个    你在需要告我  免费给你哈

嗯嗯,谢谢了,我也买有好几个了,应该够用了,修好后的精灵遥控器现在比较少使用了,一时半活儿应该是坏不了了,现在多半在用T14SG来控精灵。